os50发动机貌似有点生病了,求医生!

楼主(2013-07-24):
收了一个20个起落的os50 ,回来发现轴承锈了,自己换上。
但是换好之后发动机要在将近20%的油门才能怠速,而且怠速下来发动机屁股好热。。。开大副油针,声音似乎有点富油了,低沉不清脆,怠速还是热。
拿出去飞,1.5圈主油针。发动机3d转速就是上不去,动力好弱,但飞下来温度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换轴承的时候缸套轻微变形所致?还是我的发动机漏气?

网友A:
你把活塞去掉,只转动轴,阻力大不大?如果阻力很小,就排除轴承问题。然后就是诊断缸压是否正常,如果缸压很小(就是漏气),那怠速肯定下不来,最好测下怠速转速,在2000转左右是正常的。另外你怠速油针调整了吗?没调好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发动机必须维持高转速才能运转。你3D的时候肯定100%油门撒,这个时候动力还不行,这个时候就只有三种情况了,一、发动机本身功率就这么多;二、你大油针没调整好;三、如果大油针始终调不出来,排除油、轴承、缸压和额定功率问题的话,那就是化油器的事了。

网友B:
补充:这是一个系列问题,排除油品、检查油路三滤、加速管回压是否正常、还有发动机因活塞环磨损变白,密闭能力变差、吸油能力变差也会引起高转,还有离合杯来令片过度磨损,导致发动机转增加,还有大齿盘的轴承是否卡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活塞去掉,只转动轴,阻力大不大?如果阻力很小,就排除轴承问题。然后就是诊断缸压是否正常,如果缸压 ...

好的,多半是漏气,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这是一个系列问题,排除油品、检查油路三滤、加速管回压是否正常、还有发动机因活塞环磨损变白,密闭 ...

那有没有可能是缸套轻微变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活塞去掉,只转动轴,阻力大不大?如果阻力很小,就排除轴承问题。然后就是诊断缸压是否正常,如果缸压 ...

刚换了轴承,有没有缸套轻微变形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换了轴承,有没有缸套轻微变形的可能?

关键是你先要确认是不是漏气了啊,漏气不一定就是气缸套变形,也有可能活塞环过度磨损。轻微变形也是因为磨损引起的,导致了缸套出现椭圆度,肉眼应该看不出来,用千分尺或者游标卡尺才能测量出来。对于这种过度磨损的老机器,就不要指望有多大功率了,除非把关键部位都换新的了,不然比较难搞,特别是缸套。我刚才拿三叶46级固定翼活塞缸套跟亚拓50直机活塞缸套比对了,缸径一直,活塞可以套进去,不过要加工下,用车床加工出一个活塞环槽出来,再套上52的活塞环,估计应该可以。这样的话活塞和活塞环又能省不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先要确认是不是漏气了啊,漏气不一定就是气缸套变形,也有可能活塞环过度磨损。轻微变形也是因为 ...

上次换轴承的时候缸套是被我使劲弄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因此轻微变形呢?活塞环还比较新还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