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控可直接用11.1发射电吗?不需要降压吗

楼主(2013-07-24):
比如DSX9    不懂,请教

网友A:
3S锂电(11.1V)充满电后,12.6V没问题,只要别放在机器内用原配充电器充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锂电(11.1V)充满电后,12.6V没问题,只要别放在机器内用原配充电器充电就可以。

谢谢,请推荐个好点的电池品牌

网友B:
不需要,一直都是这么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建议吧低压警报调的高一点

网友:
楼上都帮回答了~我就看看好了~

网友(2013-09-12):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一直都是这么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建议吧低压警报调的高一点

应该调低吧,咋调这个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S锂电(11.1V)充满电后,12.6V没问题,只要别放在机器内用原配充电器充电就可以。

电池一直放到遥控器内,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都1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充电再长时间也就12.3V,而且很平衡,根本不需担心有问题,充满存放也不会有问题。不过电池据说使用不同于动力电池的配方的,厂家声明可以直接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一直放到遥控器内,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都1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充电再长时间也就12.3V,而且很平衡 ...

使用其他的电池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注意不能使用原配充电器给你自己配的电池在遥控器里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