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一问 wkm的gps能给naza用么?

楼主(2013-07-24):
弱弱一问 wkm的gps能给naza用么?

富裕一些wkm的gps,不晓得能不能给naza用。。

网友:
好像不能
找找其他帖子
好像有人問過了

网友:
应该不行哦~悟空和naza内部的原件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肯定的回答是不能的,想想也是啊。NAZA跟WKM的GPS能共用的话买WKM不要GPS买NAZA的GPS虽然麻烦但是省多少米啊

网友A:
最最明显的一点事WKM的GPS比NAZA的大,这个看的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最明显的一点事WKM的GPS比NAZA的大,这个看的出来吧?

高端的应该能往低端的通用吧。。。又或者找dji拿wkm的gps换个naza的?

网友:
能不能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目前来讲还不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的应该能往低端的通用吧。。。又或者找dji拿wkm的gps换个naza的?

若是通用就不会出两套GPS了,换的话不知道什么情况,你可以咨询下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