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拓450 pro dfc 旋翼连杆球头扣怎么能方便取下来?

楼主(2013-07-24):
调机时需要调节连杆长充,所以经常要拆旋翼头连杆的球头扣,但连在十字盘球头上的扣不好拆下来,即使用球头钳也不好拆,那位置球头钳不好伸进去,求助各位达人高招?

网友:
调节长短可以直接拧连杆的吧~至于球头钳怎么用~我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A:
只有拆卸桨夹的连杆螺丝了,DFC设计还有多少长处,这样的机型我从不问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拆卸桨夹的连杆螺丝了,DFC设计还有多少长处,这样的机型我从不问津。

可能先拆球头再拆扣会好些,但太麻烦了,我现在直接用尖嘴钳硬掰,都不成模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先拆球头再拆扣会好些,但太麻烦了,我现在直接用尖嘴钳硬掰,都不成模样了。

我也用尖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