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介绍下4旋翼空翻的操作方法及要领

楼主(2013-07-24):
请各位前辈介绍下4旋翼空翻的操作方法及要领

网友:
要翻之前一点补油门..然后打舵到头..就OK了...不熟悉的话可以把自稳设成一个通道开关...翻之前关闭自稳..反过来立刻开自稳..翻之前记得检查浆..这个动作比较容易射浆...

网友:
满油后、马上满舵!(升到高空再试、免得直接扣地上)!

楼主:
是用姿态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姿态模式吗?

手动模式打满,临界点切到姿态

网友A:
可以看看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视屏。

請介紹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