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x4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新入的x4,装到450机架上,平放在地上,姿态角是左2俯1,不知道对飞行有没影响,还有就是没校准陀螺仪,用手动起飞,推油门机机前倾,没离地,怕翻车就停飞了,手感还不熟悉,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我推油门不果断

网友A:
手動起飛是很難的
找有經驗的朋友試吧

网友B:
姿态角不对的话,可以进入设置,清零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動起飛是很難的
找有經驗的朋友試吧

你们起飞都是在gps自动悬停模式下起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角不对的话,可以进入设置,清零陀螺

这个姿态角是不是我飞控安装的不标准,或者机架不水平,要不要重新安装?还是只需要清零陀螺仪就行了?

网友A:
我習慣姿态模式起飛再換GPS模式
下降就姿态模式 很少反的
手動比較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習慣姿态模式起飛再換GPS模式
下降就姿态模式 很少反的
手動比較少用到

请问姿态模式是什么模式,手动,手动定高,还有个gps

网友:
CH5 手动X X 纯手动模式,即全遥控器操作。
注意:不要在大动作大速度时突然切
入GPS模式,而应稳定后再切。
CH5 自动 处于第三档)
手机“遥控”开
CH6 第一档
手机打开遥控时,十字架有圆圈显示,
看手机状态。飞机状态与遥控器无关。
CH6 第二档3
手机“开启航线”后即可进入“自动导
航”模式。(确保航线是否上传)
CH6 第三档“返航降落”模式。
手机
“遥控”

CH6 第一档
“GPS 自主悬停”模式。如果此时油
门处于最小,飞机会快速下降。建议此
时油门保持中位。
CH6 第二档
手机“开启航线”后即可进入“自动导
航”模式。(确保航线是否上传)
CH6 第三档“返航降落”模式。
注:X 代表无关,任何状态。手机遥控开时,十字架会圆圈显示。手机遥控关时,十字架没

网友A:
說明書 有說
希望你認真看一下
不然浪費X4這好玩的飛控
姿态模式應該等如手动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書 有說
希望你認真看一下
不然浪費X4這好玩的飛控

说明书看了好几遍,在慢慢理解,谢谢回答

网友C:
不要全油门,果断油门50%以上,先离地,再微调。(不要怕,飞控有自稳功能)
慢慢推油门,各种原因导致机身倾斜,浆扫地,然后肚皮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全油门,果断油门50%以上,先离地,再微调。(不要怕,飞控有自稳功能)
慢慢推油门,各种原因导致机身 ...

谢谢回复,以前飞apm的,推点油门就平稳离地了,这个我推好多都没离地,还前倾,手感不太一样啊,就怕桨扫地

网友C:
我刚开始时也怕,后来明白了,要胆大心细。刚开始最好找个空旷人少点的地方,周围复杂环境会有人为干扰。另外GPS模式下切到手动模式时,切记油门要保持在50%以上,否则会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时也怕,后来明白了,要胆大心细。刚开始最好找个空旷人少点的地方,周围复杂环境会有人为干扰。另 ...

谢谢了,现在就是怕啊,毕竟不便宜,不知道他们室内是怎么飞的,还有想问问就是装好飞控,平放地上,姿态角是左2俯1,不知道有没影响,吴工说清零陀螺仪,我清零了没没变化

网友:
最好在室外飞吧,我开始也在室内飞,以前没接触过多旋翼,没多长时间就废几支浆,室外好多了,空间大,反应时间长,姿态角我也还没注意看是多少,应该没问题,可能飞起来会漂移。刚开始飞默认参数,多旋翼那个晃呀,现在把晃动补偿调到100稳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现在就是怕啊,毕竟不便宜,不知道他们室内是怎么飞的,还有想问问就是装好飞控,平放地上,姿态 ...

加我QQ:127965836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QQ:1279658369

呵呵,吴公现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现在就是怕啊,毕竟不便宜,不知道他们室内是怎么飞的,还有想问问就是装好飞控,平放地上,姿态 ...

中午回家看了下,和你一样姿态角是左2俯1,手动模式机尾对着自己时向右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