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头上面的头同心度不是很好,能飞吗?另请教防松螺母 ...
子弹头上面的头同心度不是很好,能飞吗?另请教防松螺母怎么拧,不知道怎么用力

楼主(2013-07-24):
只是上面的头不是太同心,轴没大问题,能不能飞?如果换用防松螺母,拧的时候根本就没法用力,用钳子夹住螺母,另一端没法固定,大家是怎么拧的?

网友A:
我另一端使用手握住拧的

网友B:
参见汽修拆卸机油滤罐的工具
淘宝关键字‘机油格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