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法设置油门行程,这么奇怪的事情都有

楼主(2013-07-24):
买了个新电调,6A,用再小JJ的无刷。

像往常一样开控对频,OK

接上电机,电调的线。

重新开控,最大油门开始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然后接通电调电源。

接收机闪烁之后,常亮,这时候马达最高速度运转起来。吓死我了 就是没有听到设置音。直接就转了。怎么回事。

同上方法。最小油门 接通电调,电机居然能以800转的速度运转。并不能停止。

说明电调并没有校准过 油门行程。所以目前的电调油门行程是错的。

可是俺按上述方法设置,没有任何反应。接收机一对频完毕就自动启动电机。苦恼啊。谁碰到过?

网友:
占位,等答案

楼主:
很苦恼啊。卖家说了。设置方法和好赢是一样的。

网友A:
换一个模型数据,把微调归零试试

网友B:
这个电调没有通电保护功能啊? 现在的主流电调上电后油门不先回0位是不会给电机加电的。
这种情况如果电调本身没问题,就可能是接收系统给出的油门值达不到电调能识别的最高油门信号,反过来说就是电调认不出你的油门已给到最大了,所以进不了油门行程设定模式,解决办法:1,用舵机测试器重设电调的油门行程,多设几次,把电调记录的最大油门值一点点往下降,到电调能识别接收的最大油门了再用控校准,电调接在测试器的OUT接口。2.在控上把油门通道的输出值调到最大,一般能调到125%,如果这样电调能认出这个最大油门,再一点点往下降到100%,如果还认不出,就只能用方法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模型数据,把微调归零试试

已经换了新的模型 问题依旧。通道反向,没用。因为油门通道是对的。不需要反向。已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没有通电保护功能啊? 现在的主流电调上电后油门不先回0位是不会给电机加电的。
这种情况如果电调 ...

目前情况是。更换一个接收机,就能设置电调的行程。目前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

我这个接收机是带三轴增稳的。其他接收机本身的设置都很正常,就是不能用这个接收机设置电调

油门通道正反都测试过。无用。目前我是临时用其他接收机给电调设置了油门行程。然后再接这个接收机来用。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况是。更换一个接收机,就能设置电调的行程。目前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

我这个接收机是带三轴增 ...

那就有可能是这个接收机输出的最大与最小控制信号范围比较窄,你用其它接收机设油门行程的时候控上的油门别推到最高,设完再把电调移到该接收机重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可能是这个接收机输出的最大与最小控制信号范围比较窄,你用其它接收机设油门行程的时候控上的油门 ...

谢谢指导  不过 只能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可不怎么好啊   接收机型号ma72x  我现在怀疑接收机本身进入本身三轴设置的时候要把油门推到一半 才能进去 是否是这个接收机的这个设置占用了电调设置的通道引起的?有待思考占

楼主:
已经解决,确认是3轴的接收机的设置模式,和电调的设置模式冲突,目前改善中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2014-12-2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确认是3轴的接收机的设置模式,和电调的设置模式冲突,目前改善中 。。。谢谢各位关注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接收机设置不对?

网友(2015-05-14):
新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