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沫切割的翼面如何插接

楼主(2013-07-24):
我想将两片机翼从中间插接固定起来,机翼是泡沫切割的,机翼插接没有此方面经验,也找不到什么资料,请了解的模友能费心帮忙解答下插接的方式,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031希望你能看明白,无非就是大管套小管

网友B:
粗细差那么几mm的碳杆 拔插顺畅别太晃荡  然后就是固定插销可以用轻木 这样插起来以后上螺丝什么的不会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细差那么几mm的碳杆 拔插顺畅别太晃荡  然后就是固定插销可以用轻木 这样插起来以后上螺丝什么的不会脱开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031希望你能看明白,无非就是大管套小管

十分感谢!

网友:
还要看机翼展是多少,如果是小于一米半的,对插就要截碳管,还得两根,还是用横插法为好,一根就够,这样碳管以后还可往大机翼上用。

网友:
另外用刀在机翼上顺着翼展切开一条逢,把加热丝塞进去,拉直加热,就能形成插碳管的孔洞!不过这是个技术活,得先在废物泡沫上试几次。

网友:
7楼这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