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螺丝被我拧断卡死了

楼主(2013-07-24):
咋办

网友:
要不你参考断丝取出的办法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买新的

网友:
在断了的螺丝上挫个平口就可以用平口起拧出来了,如果太紧拧不出来的话那就只有换舵机齿轮了

网友:
螺丝质量太差

网友:
哎……拧个螺丝没必要这么大力吧!试试锉个平口用平口螺丝刀,实在不行只有买一包齿来,只换这一个齿就行了

网友:
我就断过一次,没取出来,用胶把摇臂固定死了,用在不重要地方

网友:
用反锥丝,再上螺丝反拧。呵呵,用台钻铣,再不行换齿轮。

网友:
换齿轮吧!银燕的那个小螺丝很蛋疼!我都没弄出来!直接换了!

网友:
拧个螺丝没必要这么大力吧

网友:
这个好办!两个丝口涂上点粘得牢,过10分钟粘上,过两三天再用得了!很保险的,我有几舵机丢了螺丝就这么干的!不要用502哦,一用就费了!

网友:
买个新的,这个做实验,拆了看看结构

网友:
我都断了好几个了,用502粘死了

网友:
很简单,用你那些坏掉的舵机把舵机齿换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把旧的留着拆零件。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你这也用金属舵机啊,看你的机身材料,这机子应该很轻啊。最方便就是买套齿。换掉这个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