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九鹰210A的中文说明书和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

楼主(2013-07-24):
九鹰210A买了很多,主要是室内练起飞和停机的。但这个飞机相对于猎鹰200来看,210A的更灵活,因此这样那样的问题较多。求九鹰210A的中文说明书和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既然已经买了很多九鹰210A,必然手头有很多说明书,还向别人要?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切换到左手油门模式,你会发现天线下面藏了个开关,然后按住这个开关开机,应该就进入工程模式。好久之前九鹰售后告诉我的,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左手油门模式,你会发现天线下面藏了个开关,然后按住这个开关开机,应该就进入工程模式。好久之前九 ...

那个开关应该是左右手油门模式的转换开关,在右手油门模式下,那个开关就是被天线一直压住的。左手油门模式下按这个开关能进工程模式?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买了很多九鹰210A,必然手头有很多说明书,还向别人要?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因为九鹰210A是英文版的,所以说明书等于没有一样。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详细询问了卖家,终于搞懂了九鹰210A的工程模式的设定方法:切换到左手油门,也就是背部按钮外露的状态,这个按钮按三下,发射机会发出一声响,然后可以任意微调,此时液晶中的光标是不动的。这就是工程模式。等设置完毕,按一下背部的按钮,发出一声响,表示设置已经保存并退出工程模式,这时你去按微调按钮,光标会移动了,就OK了。

楼主:
九鹰210A的工程模式问题已经解决。另求猎鹰200的工程模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