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请教

楼主(2013-07-24):
我买了两对线轨,有一对只要线轨倾斜30度左右就能自行滑动,另一对将线轨竖起来90度,滑块也不会自行滑动,竖起后要施点力才会动,停止施力滑块就停了。不知那对线轨有问题,能不能用?特请各位老大鉴定。谢了

网友:
拍几张照片上来,大家再作研究啦!

网友A:
能自由滑动的看间隙,,,不能自由滑动的看直线,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由滑动的看间隙,,,不能自由滑动的看直线,看面,

谢谢指导。

网友B:
我还没见过把线轨竖起来,滑块能自己掉下去的线轨,,滚珠有预压,加上两端的防尘盖跟导轨间压的有一定的力度,新的一般不会自己掉下来吧,当然了,使用的太久了,可能会自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把线轨竖起来,滑块能自己掉下去的线轨,,滚珠有预压,加上两端的防尘盖跟导轨间压的有一定的力 ...

谢谢回复。我看了一下会自动滑的滑块已没有了防尘盖,看样子又得找防尘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