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怪DJI了,请大家进来指教,已更新电机测试视频!!!

楼主(2013-07-24):
无视频无真相,电调进角从低到高都测试了,4个电机全部堵转,,
视频如下:
前天发了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965&pid=10484755&page=2&extra=#pid10484755
恒力4225电机390KV搭配好盈铂金30A电调(默认设置),结果首飞悬停侧翻了。。。。
发帖后跟DJI技术2联系了,并传了OSD数据,分析结果是4号电机问题,怀疑虚焊。
拆机重新焊过,确保没有虚焊,并且把电调进角调到高进角,然后今天又试飞了,结果还是侧翻

又传数据给DJI技术2,分析结果还是4号电机问题,怀疑堵转、、、
刚才把电机拆下单独测试,
结果是:4个电机个个堵转,进角从低到高全部堵转,最高进角堵转稍好些!!!
   烦请高手指点迷津,我要晕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請問 用幾S的電?
3S 6S??
我的是六軸 400KV 用3S5200只在地上轉 飛不起來
會不會 你的是4軸 3S電可昇起 但 後勁不計?

楼主:
6S电池,1238桨

网友:
别自己搞了,最好全套寄DJI,让DJI帮你好好查查是那里的问题,
寄给我也行

网友:
泡泡大師 出手了

网友:
堵转是什么现象?请高手给初学者讲讲,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来你要么换电机,要么换电调了,不过恒力与好盈堵转也不是一次二次了,好多贴子都有写过.您都超级老手了.咋还这样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么换电机,要么换电调了,不过恒力与好盈堵转也不是一次二次了,好多贴子都有写过.您都超级老手了.咋还 ...

平时没太关注恒力,请教恒力配啥电调好?

网友:
楼主换朗宇电机好了 做工 售后 平衡都超过恒力,同规格电机,功率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没太关注恒力,请教恒力配啥电调好?

我建议您换4108或者4112而非电调,其实恒力我也用过,他们两年的效率是差不多,但很明显朗家的发热量低很多
哦对了,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呢,飞腾40A高进角不容易堵转,中特威家的不会堵

网友:
偶表示只敢配朗宇盘式的~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您换4108或者4112而非电调,其实恒力我也用过,他们两年的效率是差不多,但很明显朗家的发热量低很多 ...

电机全部用强力螺丝胶了
飞越的螺丝又不能使劲
看来只有换电调或者升级电调程序了
明天联系下好盈看

网友B:
黄瓜兄弟,我一直用着恒力4225  610KV电机都快一年了,最近才换了别的电机,电调一直使用的是DJI的电调,12寸的木桨,从没出现过什么堵转问题,我不懂电机,但是我感觉你的KV值太低了吧,我最近总嫌飞机飞的太慢了,想换更高的KV值的电机让飞机飞得更快些,这不,后上的JS电机已经寄回厂里从600KV改成800KV,还不知升高了会不会有影响呢。你要好好查查,电机问题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瓜兄弟,我一直用着恒力4225  610KV电机都快一年了,最近才换了别的电机,电调一直使用的是DJI的电调,12 ...

谢谢老程,
想着用6S电池效率高些,才进的390KV,哪成想出这码子怪事,明天先换中特威电调试下看再说。。。。
您最近多旋翼飞得爽啊,一直有新视频上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程,
想着用6S电池效率高些,才进的390KV,哪成想出这码子怪事,明天先换中特威电调试下看再说。。 ...

哈哈,我是不懂瞎猜的,用6S电池动力强劲啊。直接传优酷很省事,业余爱好轻松就好。

网友:
我一直用恒力4822/KV390配好盈30A白金电调,一年了,若干个起落很正常啊。

网友:
灰控还是值得信任的,DJI的技术支持

网友:
想看看电机堵转的视频

网友:
好盈铂金30A   我相信 无数人都在用了  ··而且现在4个都堵转的话 ·· 建议直接电机 电调 全部发去恒力售后·· 找原因吧··!!!

网友:
很奇怪了,我六个恒力4225 390KV,用的铂金30A,全部正常,难道是新旧版的问题,我这个是新版

网友:
恒力4225 610KV,FLYFUN 40A,始终正常

网友:
用恒力电机,还是用DJI的电调吧,好盈和恒力,的确有不兼容现象,以前我也用过恒力+好盈,会抽......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

网友:
哈哈,我现在也改成”恒力电机+大疆电调“了!

网友:
铂金30A进角用默认就行了,不需要调,调了反而会出问题。你试试电调连马达后直接连接收机,一个一个检查看看是否堵转。
之前我也是4822 690KV+铂金30A,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现在换了AKE的新款电机,感觉更好。

网友C:
DJI电调还是妥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电调还是妥妥滴~~~~

DJI30A电调上不了6S电吧

网友D:
依稀记得好盈某一批电调和盘式电机有堵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稀记得好盈某一批电调和盘式电机有堵转问题.

我这是今年6月份的那批,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今年6月份的那批,有问题么?

应该不是,时间有点久了可能是年初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E:
好盈調參盒第一二項 是什麼?
是電池設定嗎?(我忘了第12項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調參盒第一二項 是什麼?
是電池設定嗎?(我忘了第12項是什麼)

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調參盒第一二項 是什麼?
是電池設定嗎?(我忘了第12項是什麼)

1:刹车
2:电池类型

网友E:
不好意思 是第12項
12. 應該是電池 我忘了設定多少
這項 記得是有想想設定多少少飛
你著手這項 試試
(我是不相信 電機電調不相容的 至少我還沒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是第12項
12. 應該是電池 我忘了設定多少
這項 記得是有想想設定多少少飛

12是电池节数,
默认设置1是自动

网友:
视频里机臂碳管变形的可怕啊。。。

网友:
铂金40A 4225 610KV很正常的飘过啊

楼主(2013-12-06):
看我这个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问题还有么?原因找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