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我自己在网上选的零件自己装的船,用的是4MM的软轴,我想问下,这个软轴是怎样做密封,那个铜管不密封,润滑脂打在里面不会漏出来么。

网友A:
软轴与铜管之间有个塑料管,软轴打上黄油可以防水,但还是有漏水现象,但不多,建议在里加上卫生巾或尿不湿,这样基本没问题

网友B:
软轴和铜管之间,还有个叫“特富龙”的塑管,
正常跑的时候,软轴里不需要打油,因为一给油,软轴就把油全排出去了
软轴是要跑完船之后上油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与铜管之间有个塑料管,软轴打上黄油可以防水,但还是有漏水现象,但不多,建议在里加上卫生巾或尿不湿 ...

这个我知道,这个黄油打在塑料管和铜管之间还是打在塑料管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轴和铜管之间,还有个叫“特富龙”的塑管,
正常跑的时候,软轴里不需要打油,因为一给油,软轴就把油全 ...

那这个水不是很容易从铜管里面漏进船舱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水不是很容易从铜管里面漏进船舱么

软轴是有纹路的,正转会向外排,所以,正常行驶,几乎不进水,
你就算是在下水前,往塑管中注油,一扣油门,软轴就把油全排出去了

另外,铜管穿上特氟龙管之后,要上胶固定的,打上胶了,怎么能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轴是有纹路的,正转会向外排,所以,正常行驶,几乎不进水,
你就算是在下水前,往塑管中注油,一扣 ...

这样说我就懂了,只要保证正常航行,然后舱体和铜管连接处打好胶就没多大问题了是吧?还有个更小白的问题,铜管是从船舱里面开孔延伸到舱外,还是直接到舱壁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我就懂了,只要保证正常航行,然后舱体和铜管连接处打好胶就没多大问题了是吧?还有个更小白的问题 ...

要看你是什么船型,一般单体船都是直接从船尾出
虾和猫这样船型,从船底出轴,铜管弯个角度,到船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船型,一般单体船都是直接从船尾出
虾和猫这样船型,从船底出轴,铜管弯个角度,到船尾

O艇,我的意思是铜管要不要穿过船尾的船壳,但是我船尾有老鼠尾架,这两个东西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还是铜管能穿过尾架下面那个孔呢?

网友:
人民的智慧真的是无穷滴
卫生巾防水。哈哈

网友A:
铜管穿船壳插进老鼠尾一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穿船壳插进老鼠尾一点即可。

这下我懂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