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螺距问题

楼主(2013-07-24):
按照以前的调机的帖子说在螺距50%的时候桨要0°,但是我怎么也调不了我是按照这个帖子所说的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5%F7%CA%D4那根连杆我已经拧到底了还是不能把大桨调成0°

我想是不是我的倾斜盘太高了

现在最低的螺距是4°左右

已按要求调成日字

网友A:
共有3类连杆可调,大桨连杆,斜盘上的2根长连杆,斜盘下与舵机连接的3根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有3类连杆可调,大桨连杆,斜盘上的2根长连杆,斜盘下与舵机连接的3根连杆。

大桨连杆调不了,倾斜盘上的连杆已经调到头了,舵机连杆已经快调到头了,即使把舵机连杆调到头也不能调到-3°

网友B:
舵机臂  球头  安装在最外面的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  球头  安装在最外面的孔位

好的我试下。

网友:
舵机中立点要先调好,从下往上调会好调点

网友:
可以用微调调平,遥控上的

网友C:
看图上的舵机臂没有水平,如果舵机臂调 水平了那么镙距就可达到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的舵机臂没有水平,如果舵机臂调 水平了那么镙距就可达到0度

那是断电后我我不小心压了一下导致不平,上点后是平的。

网友D:
主轴是否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断电后我我不小心压了一下导致不平,上点后是平的。

实在不行就拆下球头扣把每根拉杆(特别是连接上摇臂组的那两根)两头磨短1、2毫米再装上拧紧,只要动脑筋这点小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下。

从图上看斜盘舵机臂短了点,调十字盘,日子框,连杆前,遥控清零了吗?先清零,摇杆中立,舵机臂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是否短了?

这不可能吧,这是原装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拆下球头扣把每根拉杆(特别是连接上摇臂组的那两根)两头磨短1、2毫米再装上拧紧,只要动脑筋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斜盘舵机臂短了点,调十字盘,日子框,连杆前,遥控清零了吗?先清零,摇杆中立,舵机臂水平。 ...

清零,是什么设置清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零,是什么设置清零。

其实是将遥控器螺距,油门曲线等等复原。

网友F:
有副翼,不知道你调螺距有没有把副翼固定住?

网友:
总是有办法的,大家都给你出了这多招,你慢慢弄吧

网友:
大家都给你出了这多招,你慢慢弄吧

网友G:
螺距尺是这样用的??

网友:
相伴器是平的,十字盘的位置是OK的,要调最上和最下两个拉杆,让上面那个连杆也要水平,哪个不对换哪个了,只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副翼,不知道你调螺距有没有把副翼固定住?

要怎么固定,与主轴垂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距尺是这样用的??

螺距尺该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尺该怎么用。

不是中间那个夹子夹在大桨上吗?也可能是我一直用错了、、、

网友:
螺距迟’你那用法不对吧,应该是螺距迟上有个<>这样的框可以来回拉大小的夹在大奖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