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这枚马达,求大虾指导

楼主(2013-07-24):
新买的马达,220V的,想把它改成12V的直流马达,在模型上用,不知道怎么下手,求高手指点。

楼主:
前后都没有螺丝,好像是冲压卡在一起的,要怎么打开这货呢??

网友A:
感觉有点麻烦。毕竟交流电改直流电。。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B:
话说有还多12V直流电机    你为什么不选择

网友:
重组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麻烦。毕竟交流电改直流电。。不是很懂帮顶

既然送整流桥,那就应该是直流的啊

网友D:
220V改12V?那得把线圈拆了用粗线重绕

网友E:
可以改成风扇电机纳凉用

网友F:
做个搅拌机

网友G:
嘿嘿,我敢说这个就是直流电机,你直接接上直流12V试试,我看你第二张图片接整流桥输出就是直流电的。

网友H:
改一下接线方式 就降低电压了  非常简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后都没有螺丝,好像是冲压卡在一起的,要怎么打开这货呢??

撬开8个卡爪即可取下端盖,也可用电磨或挫刀挫磨掉那8个卡爪,重新安装时用电烙铁焊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嘿嘿,我敢说这个就是直流电机,你直接接上直流12V试试,我看你第二张图片接整流桥输出就是直流电的。

交流串激有刷电机可交直流两用。

网友I:
一般来说,有刷电机定子是永磁体的是直流电机,定子是线圈绕组的是交、直流电机。

网友J:
可以直接就接12v电压,就是转的慢一点了,要是想转速快就改成很粗的铜线少绕些圈数,建议不要改绕线了,因为里面肯定已经沾了平衡泥做过平衡了,你自己在搞的破坏了平衡的话,很快这个铜基轴承很快就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麻烦。毕竟交流电改直流电。。不是很懂帮顶

感谢这位兄弟帮顶,这马达用12V的直流电就可以动,只是太慢了,没什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有还多12V直流电机    你为什么不选择

体积问题,还有个主要原因是,想自己动手改造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送整流桥,那就应该是直流的啊

用在模型上,直流不方便。呵呵感谢兄弟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改12V?那得把线圈拆了用粗线重绕

主要是不懂怎么绕线圈,等我拆开了上图,高手们来指导指导,先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成风扇电机纳凉用

好主意,哈哈、、、我们这里正好天热,不过我想把他用在模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搅拌机

哈哈,搅拌机不是很懂哦,有时间研究研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我敢说这个就是直流电机,你直接接上直流12V试试,我看你第二张图片接整流桥输出就是直流电的。

对头,是个 直流电机~~~用12V的电瓶就能转,只是转的慢,也没有力,用手轻松就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一下接线方式 就降低电压了  非常简单

求指点,要才了重绕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撬开8个卡爪即可取下端盖,也可用电磨或挫刀挫磨掉那8个卡爪,重新安装时用电烙铁焊好即可。

好主意啊,用电烙铁能焊稳么??
今天回去就动手拆了,明天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说,有刷电机定子是永磁体的是直流电机,定子是线圈绕组的是交、直流电机。

这个电机定子是永磁体~~不是绕线圈组,重新绕一下转子就可以,看了论坛里的绕线贴,想自己尝试下。
等我把马达拆开了,上图,求指点怎么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直接就接12v电压,就是转的慢一点了,要是想转速快就改成很粗的铜线少绕些圈数,建议不要改绕线了,因为 ...

这样的小电机,应该没那么明显吧,它的定子是永磁,转子和永磁的间隙我看连1MM都没有,平衡泥,这枚电机好像没有,从侧面就看的到里面,
等我解刨了来看看啊~~到时候帮指点指点要怎么改~

网友:
自己DIY个台钻吧,不错的东西,我要是有就自己做台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小电机,应该没那么明显吧,它的定子是永磁,转子和永磁的间隙我看连1MM都没有,平衡泥,这枚电机好 ...

我晕,这个还小啊,那个380的都有了跟何况是这个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晕,这个还小啊,那个380的都有了跟何况是这个呢啊

继续上图,
拆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拆电机。。。

转子,12槽,绕线1_6槽.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子,12槽,绕线1_6槽.

碳刷,这个里面的东西有什么用??

这根先教是和马达外皮直接接触的,是消火花的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麻烦。毕竟交流电改直流电。。不是很懂帮顶

回少将您:本来就是一直流,没见整流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回少将您:本来就是一直流,没见整流桥吗???

少将我不是很懂电子,让您笑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将我不是很懂电子,让您笑话了

哪里哪里,不曾笑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