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好吓人,有点不敢飞了!

楼主(2013-07-24):
视频4-6秒的位置!听声音!电机转动不正常!我的是好盈铂金30A电调!TM4014电机!我怀疑电机丢步造成的!

网友A:
有一晚 悟空也是這樣 飛了4個起落 出現十多次
我想是轉用了藍芽LED裝太接近GPS導致
什麼也有原因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晚 悟空也是這樣 飛了4個起落 出現十多次
我想是轉用了藍芽LED裝太接近GPS導致
什麼也有原因 找找看
...

没有用蓝芽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烧香~

你是不是歉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

直接焊接的的,没有香蕉头!

网友D:
。。。。。。。我每次飞到30米以上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直到下来。。。。你才一下。。。。我还以为是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飞到30米以上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直到下来。。。。你才一下。。。。我还以为是风。。。
...

我怀疑电机丢步造成的!

网友E:
能确定是机身抖还是云台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确定是机身抖还是云台抖吗?

你听一下声音,电机转动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听一下声音,电机转动不正常!

那丟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F:
没错 是有电机掉转,我也遇见过!是飞了半年的后有一个电机就这样掉转。也是一次飞行中发现的,我的比你的还严重,一个轴空中闪了一下,正常飞行时不会出现,4个摇杆同时动时就出现了!换电机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丟步的可能性大些

一般设多少进角

网友G:
再就是要看遇没遇上阵风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错 是有电机掉转,我也遇见过!是飞了半年的后有一个电机就这样掉转。也是一次飞行中发现的,我的比你的还 ...

我刚换上的TM4014六个花了好几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错 是有电机掉转,我也遇见过!是飞了半年的后有一个电机就这样掉转。也是一次飞行中发现的,我的比你的还 ...

换的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就是要看遇没遇上阵风所致?

有风!但也不会造成电机这样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的啥电机?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I:
丢步和电机有毛的关系

网友J:
我是在起飞前,油门50%以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推倒50以上没发现过,害怕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设多少进角

铂金30A的,设过26(最高),贼了点,又回到15(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铂金30A的,设过26(最高),贼了点,又回到15(默认)

看来只有上40A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但也不会造成电机这样转吧

要是阵风大的话 吹的飞机偏航 而飞机又要修正  再就是阵风乎忽大忽小 电机修正过大再减速呢

网友K:
对这个TMOTOR 4014 没啥好印象 因为他对电调特别挑剔 我尝试过很多电调去试它 很多都不能用 还整得吧4014给烧了  问题出现在 电机启动 卡卡卡的 憋时间长了就烧了

估计这马达的配自己家品牌的电调才是最好

网友L:
同感于楼上说的!

网友M:
tm马达是听说有点挑电调

网友N:
我用铂金30a+4014装了两架八旋翼貌似都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的啥电机?

我4旋翼用的恒力4225  只换了一个,就换掉转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丢步和电机有毛的关系

当时以为是电调问题,换了电调还是一样,就换电机了!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用铂金30a+4014装了两架八旋翼貌似都还好好的

请教一下,您铂金30+4014的八旋翼,电调进角设的多少? 多大的桨?

我这配置弄的八旋翼和楼主的一个情况,有时上电起转后就卡卡响,有时是在地面不响,飞上去后就开始响了。

网友N:
设置卡上设置进角为选项5,tm1555桨。我自己飞还有客户飞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O:
正常的 放心飞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设置卡上设置进角为选项5,tm1555桨。我自己飞还有客户飞都没出过问题

选项5是什么进角!我目前没有设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O:
正常的 放心飞

就怕它掉下来!那天飞的位置有800米远!已经看不到飞机了!看着显示器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在起飞前,油门50%以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推倒50以上没发现过,害怕啊!

你的找到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习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M:
tm马达是听说有点挑电调

飞10分钟,电机真有点热,才5.4KG!电机一热好像就飞不稳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选项5是什么进角!我目前没有设置卡!

选项5就是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这个TMOTOR 4014 没啥好印象 因为他对电调特别挑剔 我尝试过很多电调去试它 很多都不能用 还整得吧40 ...

感觉是有点卡卡的,而且电机有点热!我机子才5.4KG!飞10分钟就很热了!而且一热就飞不稳了!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感于楼上说的!

你也用过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视频证明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丢步和电机有毛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电机,也可以说是电调!这就看你怎么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选项5就是默认设置……

哦!我就是默认设置,不过现在出了这毛病还真有点怕!因为我常常超视距飞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哦!我就是默认设置,不过现在出了这毛病还真有点怕!因为我常常超视距飞行!

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别超视距了,调好了再飞远。
有条件换几个电机试试看。一般问题都处在电机和电调的搭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别超视距了,调好了再飞远。
有条件换几个电机试试看。一般问题都处在电机和电调的搭配 ...

我用那个疯xx的电机没这种问题!就是做工太差!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用那个疯xx的电机没这种问题!就是做工太差!

我从4822换用AKE的电机,配铂金30A,感觉好不错。TM的遇到挑电调的,就各种折腾,是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从4822换用AKE的电机,配铂金30A,感觉好不错。TM的遇到挑电调的,就各种折腾,是很恼火。

你用的是AKE什么型号

网友P:
看帖必须顶

网友Q:
我有个电机也是地面启动时有问题,启动的时候来回抖几下,飞起来就没事了.检查过电机和电调设定,电机转动正常,电调设定和别的也是一样的,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帖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有个电机也是地面启动时有问题,启动的时候来回抖几下,飞起来就没事了.检查过电机和电调设定,电机转动正常 ...

这样还敢飞

网友R:
TM4014 配DJI的40a会有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TM4014 配DJI的40a会有事吗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没试过!

你是OPTO版的30A吗?

我也是4014 kv330的

我是40A铂金 启动不同步

上浆1555到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是OPTO版的30A吗?

我也是4014 kv330的

我的是铂金30A!4014KV400

网友T:
个人感觉是飞控感度问题也可能是飞控贴太软

在听片中飞行的声音,跟直升机锁尾DELAY有关
当遇强风的时候也有关

不知道你的机体尺寸有多大
可试试将感觉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个人感觉是飞控感度问题也可能是飞控贴太软

在听片中飞行的声音,跟直升机锁尾DELAY有关

轴距一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一米

给多一点资料图片,大家可以帮助你解决

网友U:
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机坏了,

电机好的

网友V:
看的我也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的我也害怕

你的什么也害怕

网友W:
没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下文了?

有下文文!正在找问题!找到后公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文文!正在找问题!找到后公布!

疑难杂症啊

大家期待结论呐,加油!

网友X:
机器什么配置,我的xa650也出现过。下来一检查,一个电机座给裂了,电机瞬间动力不足,飞控调整,就这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机器什么配置,我的xa650也出现过。下来一检查,一个电机座给裂了,电机瞬间动力不足,飞控调整,就这种声音 ...

莲花T1000架子!TM4014电机!铂金30A电调!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M:
我从4822换用AKE的电机,配铂金30A,感觉好不错。TM的遇到挑电调的,就各种折腾,是很恼火。

换了AKE 啥型号啊?

网友Y:
电调的信号线电源线 松了 我之前和你一样 蹭蹭的 线换了 焊死从未出现 立马就好 当时一个个电机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电调的信号线电源线 松了 我之前和你一样 蹭蹭的 线换了 焊死从未出现 立马就好 当时一个个电机测试的

飞控那头也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