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吓死了,不敢飞了!

楼主(2013-07-24):
视频4-6秒的位置!我的是好盈铂金30A电调!TM4014电机

网友:
是不是飞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0486023看这个

网友B:
1、查香蕉头接头
2、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香蕉头接头
2、查电调

没有香蕉头,都是直接焊接的!

网友C:
听到了很大的风噪,是不是遇上乱流了?飞控在奋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到了很大的风噪,是不是遇上乱流了?飞控在奋力调整!

有可能!不过很多人说是电机挑电

网友(2013-09-12):
看贴回贴,避免炸机

网友(2013-10-31):
气流而已,如果是其他原因就不会这个状态了

网友:
应该是风造成的,不必惊慌,淡定淡定,我遇到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