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次起飞。大家看下

楼主(2013-07-24):
今天上午炸鸡。。把飞越脚架炸断一个。。下午又把旧的套上。直接上图   飞越690.好赢铂金30A 恒力4225 390KV电机 达谱10400 6S电池  下午飞了24分钟。。但是出问题了。。升起的时候它自己要右转。。我左打它有点反抗自动回下 右打方向他很顺。。 升起 它边升变右。。定不稳 要画圈。。

网友:
检查6个电机的安装座,是否和中心板在同一个平面,与中心板水平,
要保证6个电机的电机轴,垂直向上,

网友:
没看到炸鸡,只看到广告!

网友A:
这个配置要考虑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要考虑堵转

什么意思?

网友:
堵转这个问题,很怕,我的就是飞腾+4225 飞了个把月有20几个起落了,真怕哪天出事。

网友:
感觉是电机安装不够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要考虑堵转

铂金版的没问题,我就是用铂金版30+4822 390KV。奔腾系列的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我是来看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