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小精灵FPV

楼主(2013-07-24):
朋友送了个小精灵到手没玩儿几下就被我给摔坏了,返厂修理后如今又回来了。昨儿在它身上装了个5.8图传带上银G3,开始尝试用这小家伙来玩儿FPV,嘿嘿,没想到这小家伙飞起来超级爽快非常的灵活,真是要速度有速度,钻个狭窄的空间也显得容易许多。简单的在电池下面放了块木板把相机绑在上面,拍出来的视频竟然没有什么果冻,用手动方式飞行视频拍摄效果显得更顺滑,而且在驾驶感觉上更有快感。现在用的旧电池4S5200改造成了3S,全重1.17KG,能飞上12-15分钟,要是带上小禅思估计也能飞上8分钟以上吧。看来小家伙不能小视啊

网友:
不错,前排占位支持

网友A:
老程怎么发了两个贴子,好像是同一主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程怎么发了两个贴子,好像是同一主角啊。

哈哈,一是FPV栏目是咱们的老家不发对不住常来常往的模友们,二是这个小精灵是DJI的产品玩后感觉不错,在这个栏目里发个帖以示称赞。说实在的,一开始还真没把这个小东西看上眼,总觉得它很像玩具,起初还不是太适应,它的遥控器太轻了,油门手柄拆了弹簧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稍微适应一下,返航定点都没什么问题了,胆子就会放大一些,结果反倒感觉非常好飞,特别是用手动飞行感觉特别好。大概是它的流线设计高速飞行轻而易举,能清楚地感觉到它很容易加速,相比之下,我那个木制四旋翼就逊色了,速度显然没有它快,也可能是大的缘故。我在想,下一个木制四旋翼一定要做得小一些,东西小了,压力就小,不是吗?

网友:
不错,飞场也很好。

网友:
这个要顶,前辈好样的

网友B:
楼主的图传加了平板和三叶草吗?中途有雪花干扰?

网友C:
程哥说的手动,是姿态模式还是纯手动模式?电池放在外头是程哥在电池仓里加装了什么东东?

网友D:
Lz您好!我看了你DIY 相机架的效果飞的确实不错,可否拍一下你DIY的放相机底座的特写让我这菜鸟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传加了平板和三叶草吗?中途有雪花干扰?

额,给移动到这里了,怪我没找对地方发这个帖子。我是用的三叶草,几乎无雪花干扰,但是如果有物体遮挡还是会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哥说的手动,是姿态模式还是纯手动模式?电池放在外头是程哥在电池仓里加装了什么东东?

指的是纯手动模式,可以从视频中看出,手动模式下飞行器可以像固定翼那样斜着飞,动作幅度比较大也比较顺滑,不会像姿态模式那样死板。但是要注意,如果是用了增稳云台切忌手动模式操作,准炸!漏了你的问题,电池仓空着,我改造的电池放不进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您好!我看了你DIY 相机架的效果飞的确实不错,可否拍一下你DIY的放相机底座的特写让我这菜鸟学习 ...

你好!很简单,就放了一块桐木片,贴有魔术贴用来固定电池和图传,图片在此。这里要说明的是,一定要用皮筋和绑带牢牢地捆住,相机也要纹丝不动的用皮筋或者绑带捆住,只有这样视频拍出来才不会有什么果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的是纯手动模式,可以从视频中看出,手动模式下飞行器可以像固定翼那样斜着飞,动作幅度比较大也比较顺 ...

程哥再咨询下,如果我拿两块3芯并联给小精灵供电,是否可以,若加上狗思和图传,小精灵的电机能带的起不,电机承受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哥再咨询下,如果我拿两块3芯并联给小精灵供电,是否可以,若加上狗思和图传,小精灵的电机能带的起不, ...

关键是要看整体的起飞重量,如果太重了必然造成设备负担,出事故几率就高了,现在我这个是1.2KG以下,飞下来一圈电机都有些热热的,最好别太超重喽,安全第一!

网友:
换成9寸桨效率更高。测过电流不高。

网友E:
用手动方式飞行视频拍摄效果显得更顺滑,而且在驾驶感觉上更有快感

这个有点误人子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点误人子弟啊

呵呵,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糟了!我认为:以FPV方式飞行,以手动模式驾驶,是非常爽的玩儿法。要注意的是,在刚刚接触手动模式时,从姿态或GPS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时,要紧跟着稍提高些油门,防止变换到手动模式时会突然降低高度,此时不要动方向和俯仰,让飞行器自己在空中飘着,而后再进行前进或转弯,要轻微操作慢慢适应。当你适应了一会儿或玩儿上了一排电,从此你就只想用手动方式来飞行了。建议这种飞行最好在比较空旷宽敞的地方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糟了!我认为:以FPV方式飞行,以手动模式驾驶,是非常爽的玩儿法。要注意的是, ...

手动模式的确要很轻柔的去操作,慢慢适应

网友:
多漂亮一个精灵,别楼主整的很山寨。

网友:
请问是后期做了果冻处理吗?为什么我的有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