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新鲜炸机 速来围观

楼主(2013-07-24):
我的四旋翼前后左右都正常,就是在旋转方向的时候,要是轻轻的旋转四旋翼不会坠机,要是旋转时摇杆打的急些,四旋翼就坠机了。麻烦帮我分析下原因。我的配置是NAZA V1 3.14固件,恒力4225电机,大疆30A  天9控
在飞的时候电池是满电,所以不存在电量的问题,另外我把电压保护开关关闭了。

这是我的配置

飞的时候用的是GPS姿态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了,没遇到过,这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类型的炸机

楼主:
轻拨动转动的摇杆不会炸鸡,就是拨动力度大点的时候就炸。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一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我用的是玉兔,打舵大了不知怎么就跟混空了一样,另一个通道也动。但是我在调惨软件上发现了。没炸机,没用过呢哪吒。你在调惨软件上动摇杆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好犀利的炸鸡

网友:
楼主是城管???城管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拨动转动的摇杆不会炸鸡,就是拨动力度大点的时候就炸。

电机是多少KV的,用的桨是什么规格的?

四旋翼飞行器是通过电机的速度差来实现转向的。即两个电机转速提高,两个电机转速降低。

如果用的KV值过低+大桨,马达转速很低时飞行器即可起飞。但它想要转向同时保证高度不变,有两个电机转速增加(低KV的电机增加不了多少转速),两个电机转速减低(低KV的电机本身转速就不高,稍降低一点就转的很慢了)结果导致失去平衡炸鸡。

就像调试直升机时,如果螺距过大,飞机在低转速即可起飞,但非常不稳。

建议LZ换小2寸的桨试试。

以上纯经验猜测,如有不周,楼下朋友补充。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炸机,就算混控也不会翻过来,姿态模式下应该不会翻的,搞不清楚,感觉好像是电机原因,最好单个电机接电调,插接收上面满油门测试下拉力,正常情况下,是翻不过去的,就算用手在空中把机身翻过来,放掉会自动翻回去的

网友:
我以前大疆F550也遇到过类是的。。反正别打太急。。容易自激

网友:
魔友小心有条子!!

楼主:
电机是恒力4225  610KV  浆是1238 仿ATG的

网友:
你看顺时针旋转会不会炸机啊,还有你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多少A的!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好吧

网友:
兔子看过表示不懂。

网友:
同情,我的是高速航线翻下来了!

网友:
很犀利的炸鸡 手动都炸不出来

网友:
和我的一样 一转圈就翻 没找到原因呀

网友:
条子要上高科技

网友:
多正常的事啊,已经不足为奇了!~

网友:
我的V2,DJI F450套装。感度按照说明书的推荐值设置的。今晚飞了三个电池,各种爽飞,GPS模式,方向舵打到底空中自旋转升高,下降,高速转弯,高速下降抬升。各种稳定。刚开始想试手动模式,但是玩不来,挂树上两次,撞墙上一次,刮到一个电机,标签有点烂了,桨已经炸鸡无数,照样用着。震动很小,检查一下没问题照样继续爽飞半小时。

网友:
炸得很迅速~很干净利落的炸鸡

网友A:
我的三太子也会这样,旋转快了就会明显的晃,当然,再晃就翻了。我也是4225 610KV 配的1147桨,别说硬件问题。。我的兔子和S4 同样的玩只是换个飞控,但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航向角感度高了,调小,调试的时候飞高点,打方向时不要动其他杆更不能收油,逐步调整到合适为止,航向角感度太低的话,飞机的航向不稳定,2轴云台拍出的画面左右扭,如果总找不到个合适的感度,俩字儿:换电机

网友:
同问?我的是F450 nezaV2好盈40A电调 2212电机 1045浆 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我的v2也是一样,方向打满左舵,然后升降副翼打满画圆,飞机很难稳定,降低感度有好转

网友:
等待分析结果。这个第一次看到。很不解

网友:
自旋时晃是感度愿意,毕竟是反扭力来改变方向,咋可能一点不晃....

网友:
楼主着重检查下1号吧, 你可以把电机对调使用一下试试。

网友:
电机单独接接收机测试是否堵转,
这个应该是电机响应速度慢了也就是堵转,所以转慢了没事,快了响应跟不上就炸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准备按照各位的意见逐项排查,问题解决后我再回来汇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太子也会这样,旋转快了就会明显的晃,当然,再晃就翻了。我也是4225 610KV 配的1147桨,别说硬件问题 ...

先把每个电机固定安装,接收机油门通道直接驱动,快速变化油门,看看有没有跟随不好或者是发卡的情况,如果有,说明找到了问题。
参数问题不大,配置也算合理,我估计是转向的时候,飞控输出变化平凡,产生了堵转现象。我现在也开始进入多极数电机行列,总是当心堵转问题,建议只要采用多极数无刷电机的朋友,都最少6旋翼以上,才安全,毕竟DJI为大家考虑到了这点,一个浆堵转后,还能正常飞行降落。别说自己的多极数电机不会,TM这样高档的电机也一样会出现。

网友C:
兄弟口音貌似苏北的啊
1.电池s数可能选错,应该是3s电,你选择好像4s
2.摇杆校准有问题
3.感度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机堵转了,换电机或电调吧。还有一个可能,你的遥控设定不正确!要设定为固定翼!

网友D:
楼主把电压保护功能关闭了,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号码给我,我司会尽快跟您取得联系。
另外楼主把电压保护功能关闭了,从调参上看确是电压不足导致电机停桨,检查下电池放电能力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每个电机固定安装,接收机油门通道直接驱动,快速变化油门,看看有没有跟随不好或者是发卡的情况,如 ...

目前搞不清楚的是堵转发生是有概率还是肯定发生,你说的我都试过,不会有问题。。。感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口音貌似苏北的啊
1.电池s数可能选错,应该是3s电,你选择好像4s
2.摇杆校准有问题

飞的时候用的电池是4S 调参软件内我设置的也是4S,只不过用3S电源来连接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号码给我,我司会尽快跟您取得联系。
另外楼主把电压保护功能关闭了,从调参上看确是 ...

我连接调参调参软件时我是随手拿的3S电池,飞的时候用的是4S电池。我的QQ 22229809

网友E:
很怪 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