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条半成品的虾

楼主(2013-07-24):
前阵子看见论坛里有不少做虾的帖子于是自己那颗不甘平淡的心开始骚动了,突然想起自己的那一条半成品虾............
这一条虾是还在李舰老师那里时开始做的(听李舰老师说我是他的第一个做90级虾的学生,心里想:李舰老师教的学生那么多而我是第一个做90虾的人心里老美了)。
不过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无法继续在那里上课了,几周前把这船拿了回来。想给船弄个玻璃钢的船壳,请问各位大神是否可以。

样子有点丑!

做工比较粗糙

船体还做劈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就是前面的那一条边和后面的那一条边不在一个平面内)

楼主:
前几天在tb上订的东西全到齐了。这条停工几个月的虾终于重新开始制作了。
先做这些小东西(在此批评下李舰老师,设计的东西精度太差还要添添补补)

楼主:
由于受不了虾脚上的棱角就干脆把它磨掉蒙一层板子,顺便再把先前虾脚的尖给锯了用木块再弄一个。
就是这个样子

做好后(由于我的锯子太小那个木块锯不下来明天再弄)

由于船身粘劈了所以特意买了解胶剂想把船身分开重新粘。

见证奇迹的时刻 分开了!上盖分开了!
结果发现把盖子分开后船身就已经可以扭曲了不必继续解了。

在上面压一些东西重新粘。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看电视去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想做,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在tb上订的东西全到齐了。这条停工几个月的虾终于重新开始制作了。
先做这些小东西(在此批评下李舰 ...

批评?
他自己都说都沒玩过! 你是第一个弄的 !!
你还是多上網学習学習吧
我的第一条以前也算是可以跑,看你的了
注意一下的东西 !!!
1)木的结構一定要加木線条來加固黏合位...
2)完成後內外一定要刷上防油漆(要防甲醇和硝基的)
3)前浮体高度要先和尾支架底部同一水平...(可放玻璃桌上横看来调整
4)用桨是Octura#1470或1667/2叶桨
當你再做第二条时再回看第一条的手工艺你会
努力啊

照片

底部照....

底部照....

照片

1974年的是老土的祥子...

1974年的是老土的祥子...

照片

當年用Octura的#1455桨

當年用Octura的#1455桨

网友:
那个时候你20岁,现在都60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评?
他自己都说都沒玩过! 你是第一个弄的 !!
你还是多上網学習学習吧

好青涩的样子
我记得李舰老师说他做过一条90虾(不过是十几年前)
我在先前已经在粘合处加了木线(不过还是怀疑它的强度)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评?
他自己都说都沒玩过! 你是第一个弄的 !!
你还是多上網学習学習吧

不想七十年代的、该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虾是园周竞速,遥控的艇形还是三角形的,

楼主:
船身做劈了是还在李舰老师那时发现的,由于当时还没有解胶剂所以就想把它磨平但后来发现那真的很困难。现在船身校正好了,可当时打磨留下的痕迹还在,如果把船身放在玻璃板上会发现右面有一处和桌面总有1mm的距离(而左面是和桌面接触的)想了半天都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于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出现了       那就是阶梯每层之间的高度差是5mm有三层(因为再往上一毫米就是大梁了)第一层的宽度是30mm。量出阶梯的的倾斜程度是12°所以后两级阶梯的宽度分别是39mm和49mm(为了角度一致)如图:

明天拿工具打磨

网友:
是椴木层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c,c,虾艇是须要堅固的船体和配件 ! (肋骨要用6mm间层最好)..上一些老图你參考一下....
注意一下以前用4个 ...

你是谁?你说的是80年代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c,c,虾艇是须要堅固的船体和配件 ! (肋骨要用6mm间层最好)..上一些老图你參考一下....
注意一下以前用4个 ...

只识得炒冷饭,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