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三轴无刷云台,ProDAD DeFishr默认参数修正狗3广角视频。。。

楼主(2013-07-24):
ProDAD DeFishr默认参数修正狗3广角视频,中等画质输出,边角还有些变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3MDg5NjA0==.html

网友A:
不错。
兄弟,请问你用什么SD 卡,或者是怎么设置的。我的黑狗3 用32G 闪迪10CLASS ,1080 拍出来的视频,在电脑上,播放,卡,而且视频和音频不同步?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B:
楼上换播放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兄弟,请问你用什么SD 卡,或者是怎么设置的。我的黑狗3 用32G 闪迪10CLASS ,1080 拍出来的视频, ...

播放器和电脑硬件问题,换上potplayer就行了...前提是电脑硬件驱动一起要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换播放器试试。

换过几台电脑了,不过都是集成显卡。都一样。换过播放器,是有区别,有快有慢,但是,好像没法正常速度播放哦。之前拍的,好像还正常播放。真奇怪

网友:
个人感觉不应该是录制的问题。还是播放器解码的问题

网友:
很牛了已经,狗3干嘛不内置这个功能?
躲在柱子后面的小孩儿是你儿子吗?

网友:
不错,非常稳定了,只是细节处部分画面略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兄弟,请问你用什么SD 卡,或者是怎么设置的。我的黑狗3 用32G 闪迪10CLASS ,1080 拍出来的视频, ...

用QQ播放器试试。

网友C:
你没觉得边缘变形严重么,看着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觉得边缘变形严重么,看着很不舒服

变形是挺严重的,谢谢。默认参数修正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觉得边缘变形严重么,看着很不舒服

广角镜头都会产生畸变
一种是桶形畸变,就像狗3和一些廉价广角镜头一样,会导致线条弯曲,看着很不舒服!
另一种是直线变形,也就是靠近边缘的地方会被放大,整个画面看起来呈放射状!让画面看起来有非常广阔的感觉,这样的广角镜头一本非常昂贵!
而楼主用软件实现了高档镜头的广角效果!

网友(2013-09-12):
给力!看贴回贴,避免炸机

网友: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2013-12-11):
我买了bgc板子了 到时候请教您
我也学做个云台先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方法,不要用超广角拍摄,用中度角度,然后修正的时候选狗1参数,自己再手工修改一下曲度和画面拉近的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