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s设置问题

楼主(2013-07-24):
请教各位高手,14sg该如何设aps的模式开关和失控保护,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参考下T8FG的设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ge=1&from=space

楼主:
不管行不行,还是先谢谢各位了,觉得这个板块还是要好点

网友B(2013-08-25):
看着难 实际上你仔细看说明书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