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3-07-24):
  现在大家都在做无动力主轴,DIY的成本怎么都降不下来。为什么不考虑用双出轴
电机来搞定呢。一端用ER夹。一端加同步轮 比如E543。
成本又低。精度也是不错的。你们说呢

网友:
不知所云,轴向用力?

楼主:
你是说轴向用力不足吗?如果把E543的自带的轴承换成角接触呢

网友:
那轴承位呢

网友:
还可以在输出端接个小灯泡照明。

网友A:
这两天刚好买了个E543,也是准备有来带动无动力主轴的.这个E543比较新,摇动一下电动机的轴,无论是轴向还是径向都感觉不到间隙和串动.拿百分表测量了一下电机轴的回转精度,跳动仅1丝以内,真的可以套个ER11延长杆做主轴用了。原来自己是用的E240+ER11做主轴,那个跳动比较大,夹紧铣刀跳动在14个丝.3MM铣刀钻出来的孔直径能够到3.2,感觉用这种电动机直接做主轴高速还可以.电压可以加到140V没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用它铣铝合金的话.速度高了不合适.速度低了力矩不够,所以如果经常加工铝合金大概还是得无动力.配合这个E543减速2:1到3:1.这样符合高速钢铣刀的慢转速要求.也能够增加力矩,应当可以,正在改做一个这样的无动力组合,到时候看效果是否与想象符合

网友:
还能发电,真好。

网友:
早就这样干啦,挺好的,就是声音比较大些,可能是轴承问题

网友B:
  有电机了,还装同步轮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电机了,还装同步轮干什么

不用电机部分的,只用机械部分来当无动力主轴使用

网友:
又想到自行车轱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机部分的,只用机械部分来当无动力主轴使用

是哈。这才是真意哈。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刚好买了个E543,也是准备有来带动无动力主轴的.这个E543比较新,摇动一下电动机的轴,无论是轴向还是径 ...

这位兄弟的想法又提醒我了。如果用双e543来做。比如变速比1:2. 主轴E543转速3000.带动的6000。
就能解决动力小的问题了哈。就是双轴在精度方便有所下降

网友:
承轴和钢性不行的铣铁以上的都没戏。开始精度好用一段时间精度就变差,要是经常搞铁类的不用几天精度就变差,只能玩玩软金属。他本身动力就可以干软金属把他变左无动力不是多余吗!

楼主:
哦。如果自已本身就可以 玩铜和铝的话那我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