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3-07-24):
不会接线,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接线啊?

网友:
多旋翼吗?

网友:
接收机和我的一样,不知道你想接什么玩意儿

网友A:
一个EBAR 一个DJI电源模块,不明白你要接什么,如果要给EBAR供电,电源模块输出线插接收上面就好了,接收与EBAR连接看说明书

网友B:
撸主神经错乱了?你想把ebar和naza的pmu接在一起?什么思路啊这是。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混搭的,搞清楚原理嘛,亲。

网友:
真心不懂

网友:
我也是真心不懂!求解釋!

网友C:
不用接线的,亲,直接透明胶布绑好就ok啦。

网友:
來學習的!那東西怎接?何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神经错乱了?你想把ebar和naza的pmu接在一起?什么思路啊这是。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混搭的,搞清楚原理嘛 ...

大疆的BEC啊,不接BEC难道我的接收机和舵机能自己发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线的,亲,直接透明胶布绑好就ok啦。

不会别说风凉话,滚一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EBAR 一个DJI电源模块,不明白你要接什么,如果要给EBAR供电,电源模块输出线插接收上面就好了,接 ...

Ebar上的PIT/ESC接接收机哪个位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疆的BEC啊,不接BEC难道我的接收机和舵机能自己发电吗?

你的电调不带BEC?如果你是智力拓展想把大疆这个PMU接上去,那请你回去好好学习下接收机上面每个插口的含义,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接了。至于EBAR和接收机怎么接,请好好EBAR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调不带BEC?如果你是智力拓展想把大疆这个PMU接上去,那请你回去好好学习下接收机上面每个插口的含 ...

已经有好心人告诉我怎么接了,PMU是可以接在接收机上的,应该是你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接收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好心人告诉我怎么接了,PMU是可以接在接收机上的,应该是你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接收机吧

当然可以用了。所以我让你回去好好学习接收机每个插口什么意义。最看不起伸手党,基本功课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