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首先要搞清楚哪片桨比较轻,方便以后调整,因为你只能增加重量不能减少。
然后,找出2片桨各自的重心,配重的时候不单要使重量一致,还要保证重心也一致。
所以,我觉得桨平衡的时候,应该是先重量后重心。但论坛也有些人认为先重心再重量。不知道哪种是正确的呢?还是都可以。

楼主:
另外,不知道桨的重心是靠近中央比较好还是靠近主轴比较好,又或者离开主轴越远越好呢?

网友A:
个人以为应该先重量再重心后重量,原因是先称重是为了找到轻的那条桨,然后测重心,再往轻的桨上贴配重把重心调到和重的那条桨一致,最后再到平衡器上去平衡重量,此时再贴配重的时候就要往重心上贴了。经过这些步骤,两条桨从理论上讲重量和重心都是一致的

网友:
向心力:F=m ω^2*r,
质量轻重心偏外,质量大重心偏内,转起来照样平衡。
个人看法。

网友:
3楼正解!重量和重心,不是各一步就OK的,而是各3-4步,甚至各5-6步才OK的!!  而第一步一定是重量。
油动情况,需要桨兼飞轮作用的,重心靠外较好。其它情况靠中心较好。个人根据动力学原理判断,可能有错误。

网友:
重心向外,可以消除上下振动
重心向内,有利于变速

网友:
讨论半天,关键是具体的操作方法,有吗?

网友:
貌似木有哦

网友:
要学习动力学

网友:
先重量,后重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以为应该先重量再重心后重量,原因是先称重是为了找到轻的那条桨,然后测重心,再往轻的桨上贴配重 ...

照你说的我这个方法应该没问题吧??

点击打开我的动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说的我这个方法应该没问题吧??

点击打开我的动静平衡。。。

差不多,最后飞起来看看震动情况

网友:
当然是“先重心,后重量”!动动脑子想想啊

如果“先重量,后重心”,那么当调完重心时,单支桨重量也发生变化了,还是不平。

必须先找到单支桨重心,调整到两支桨重心一致;然后再调重量,调重量的时候必须在桨重心位置增加贴纸,否则会破坏单支桨的重心!

网友:
我支持20樓的說法.

网友C:
楼上大家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怎么操作,就看个人理解。

网友D: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网友D:
置顶贴里有很多类贴

网友E(2014-05-01):
貌似楼上兄弟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F:
买好点的桨貌似没这么麻烦,不做平衡直接用。

网友G(2014-07-01):
1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