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套件电力续航报告......

楼主(2013-07-24):
飞机配置为DJI F450  30A  2212  NAZA V2。 1038,全套DJI产品。设置报警电压3.6V,实测2200  3S  正常飞,非悬停,飞4分钟报警。
另自制5000mah  3S电 408g,带脚架,飞14分钟。
5000mah  4S  508g,带脚架,飞18分钟。都是以3.6VBB响起为准。整机带脚架1KG。不带脚架减一百多g。
电池是新电芯。30---40C放电的韩国电芯。25一只。
不知道其他魔友情况如何?

另外本人手上有一个监控用的2.4G可夜视小摄像头,想装到F450上,但是接收机是天地飞2.4G的,不知道影响会不会很严重呢?如果太可怕了还是不敢上了,等买5.8G再上...

再来吐槽一下XT60,淘宝2快钱一个买的,在上一个电池的时候感觉压一下主控会重启。然后想把公头插针的四个瓣顶开一点,没想到刚一顶开一点点居然就断了一个铜瓣,太脆了!!!!之前用香蕉头的时候虽然没那么好看,但是弹片卡得可好了。另外还有那个T插,插进去之后只有一个面相互接触,另一个面那个钢片或者铁片久了就会没什么弹性,而且用久了发热之后更加会软化,要是电流大了直接软化掉,然后再震动几下就可以断电了。飞到天上就这么直接失动力砸下来了。插头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坑。。。

楼主:
沙发不留.
刚开始的时候用了手动。。我了个去,场地太小了,直接秒炸,挂树上了,然后检查一下,没问题,桨花了,照样正常使用。炸树无数啊。然后检查好之后不敢上手动了,上姿态。。。大动作耍两下。。。找不到头。。又撞了....这次直接挂到围墙的铁栏杆上,一个电机的标签刮烂了。检查一下。。。接着继续飞。
不得不说确实耐炸且性能稳定!

网友A:
TX60要五元一对吧!飞行时间跟我差不多!不过我2200飞行时间是8分钟 5000是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60要五元一对吧!飞行时间跟我差不多!不过我2200飞行时间是8分钟 5000是18分钟

看你的时间的话,你的2200应该是品牌电池且你的是4S...  5000也是4S,

TX60我买的是2块一只的,基本上什么价格都有,但是看起来又是差不多,很难区别啊。又没有牌子,说不定别人开10快钱的最后还不是跟2快钱的那种一个德行..

网友A:
都是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s电池!

不是吧。。。这样的话差别就太大了。你的是全部原装DJI  F450套件吗?我是原装完完全全没多任何东西没少任何东西啊,桨叶用的是1038,我的3S 2200才4分钟就BB响了,设置在3.6V的,  5000  3S 14分钟就响了。玩的时候是做各种动作的,爬升,高速航线,悬停什么的。 你的整整比我的多4分钟啊。

网友:
你 3s 2200mah 飛四分鐘  我全套dji450原裝,含osd、圖傳、腳架、雲台、12v穩壓模塊、5v穩壓模塊、裝備總重1590g飛四分鐘左右

如果是3s 5200mah  總重約1750g 可以飛10分鐘左右

网友:
你没有我要潜水学的

网友:
我看热闹,我不说话

网友:
XT60两块钱买的肯定是伪劣产品。
F450原厂动力,V2+iosd+AEE 1300g重量  使用3300/3S/20C,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s电池!

能报个配置学习一下吗~!感谢

网友:
寨450,2212,好淫20,naza,3s5100,18分钟悬停

网友:
配置一般。。以前帖子里面都有! f450机架 朗宇2212电机等等手机不好回复

网友B:
楼主用4s供电电机是不是特别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4s供电电机是不是特别热啊

貌似差不多

网友C:
XT60要买有AMASS标志的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60要买有AMASS标志的才是正品。。。。。。。。。。

非常非常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