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兔二与NAZA阉割版在FPV中的对比

楼主(2013-07-24):
本不想写,但看到好多人对兔子有误解或者对NAZA的期望太高
低空近距离穿越型FPV选NAZA没错
兔子太溜一不小就撞树不适合,特别就是那个很不好解决的划圈圈.NAZA就好很多,在开GPS松杆定点的情况也至于乱飘撞树
高空远距离FPV其实兔子真的很好,丢了也便宜
这已经对定点的要求其实很小了,一般在高空也不用开GPS,
这时兔子的优势就很明显,
如兔子一键返航总比NAZA关控返航要踏实许多,毕竟在一键返航过程中随时可以手动介入修正,
其实我最喜欢兔子的一键返航速度可调,把返航速度调大一些,高空FPV有时飞哪去真的不知道了,大至方位也搞不清楚了,看OSD飞吧,又担心手动回航会绕弯路费电万一回不来,这时再打开一键返航,等看到家了,再关掉返航,打开CF降下来,很轻松的高空FPV.
兔子的OSD真的很精确,高度,距离,速度,让你也有信心掌控

网友:
naza也有一键返航啊

网友A:
naza阉割版,打开“返航点锁定”往回拉杆!
不管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管机头朝向哪里,一路直线返回起飞地点,然后平稳降落,落点很准,不做标记几乎看不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阉割版,打开“返航点锁定”往回拉杆!
不管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管机头朝向哪里,一路直线返回起飞地点 ...

X1X2通道接云台了,真还没用过返航点锁定,这个功能是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X1X2通道接云台了,真还没用过返航点锁定,这个功能是挺好的

怎么会是x1,x2接了云台?应该是f1,f2吧。naza的cf功能不和云台冲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x1,x2接了云台?应该是f1,f2吧。naza的cf功能不和云台冲突啊

返航点锁定那个开关是X2通道的。不是物理接口的功能。是一个设置开关。

网友:
新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航点锁定那个开关是X2通道的。不是物理接口的功能。是一个设置开关。

这个功能是很好的

网友:
LZ是兔子的托吧

网友D:
我的是naza,准备外 挂一个兔2纯做osd,bs我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naza,准备外 挂一个兔2纯做osd,bs我吧

额,,兔2osd不能单独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兔2osd不能单独用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184&extra=page%3D1  这里

网友:
不错的评价,,我是用兔子的,,,就是高空FPV用用,,感觉还不错,,,目前还没出过问题(飞了7架四旋翼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感受哈

我也觉得兔子动态可玩性要高一些,  比如一键翻跟斗什么的,还是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