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三浆~金属中联~终于可以折腾下去了!!小炸机视频来啦!

楼主(2013-07-25):
之前找不到适合的三浆中联只好用3d打印的,打印了几个三四浆中联都炸断了加上前阵工作又忙休息了一阵子,前几天小方帮我找到了gaui ep200的三浆中联也是3mm的,还有华xx的120d的金属相位臂~真是太感谢了!让我大为兴奋,下午终于到货了,不过金属相位臂明后天才能收到,晚上先测量下尺寸。

网友:
坐等直播!!!!

网友:
新一轮折腾开始了,还是三桨帅啊!可不知道这个中联+连杆相位器得多重..

网友:
这个就没有横轴了吧,持续关注中

网友:
lz快装我也要弄啊,不过这个3桨有刷电机带不起来吧?

网友:
支持折腾   3桨一直很喜欢

网友:
三桨漂亮,横轴有得换吗?

网友:
用上了3D打印 哇噻

网友A:
多出一个舵机装哪啊

网友:
3d打印可以打印别的EP200配件吗?成本高吗?原厂太坑爹了

网友:
RE: MCPX三浆~金属中联~终于可以折腾下去了!!

引用 网友A:
多出一个舵机装哪啊

舵机还是3个的,只是旋翼头桨夹多一个,十字盘和舵机相连的还是三个

张兄赶紧折腾等看成品

网友:
新一轮折腾开始了

网友:
不知道LZ用的打印的料是不是20块一克的类似ABS的粉,因为我之前也用这种试过是价格能接受的相对性能最好的料了,结果是只能做静态,那料成型以后最然非常非常硬,但是不允许一点点弹性形变,脆的不得了,只能用做机身或者尾翼什么的不是高速运动的料。看LZ之前一篇帖子,LZ也折腾了非常多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下去了,不过LZ想要继续研究打印桨夹中联什么的劝LZ收手吧,CNC个铝的才能用,或者打印样品装机看看有无干涉是可以的,要是用来飞的话,只能提醒一句注意安全,必射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