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X 怎么升级固件?图文告诉你!

楼主(2013-07-25):
第一步:到这里 http://www.xaircraft.com/cn/superx/upgrade/ ,填写自己的唯一ID,点“提交”。

第二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第三步:把固件放到SuperX的U盘目录的根目录下,如果调参软件也更新了,下载最新的替换之前老的就可以,如果没更新调参软件就不要管它了,继续用。

第四步:等文件都放在SuperX的U盘后,给SuperX重新上电,这个时候LED等会红绿交替闪烁,闪烁完毕后,升级就大功告成啦。

收尾工作:

一般升级新固件后,请把飞行日志的 LOG目录下X.LOG文件删除。
再者,就是把罗盘和遥控器重新校正一次。

以下是视频介绍:
SuperX飞控固件升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692

网友:
顶   sx一定要买回来

网友:
飞机没有了~想升级都不能升级了~

网友:
已经装机的SX 需不需要拔除IO模块与接收机的连线? GPS  ?

网友:
同問:已经装机的SX 需不需要拔除IO模块与接收机的连线? GPS  ?
download好多次都不成!

网友:
同問:1已经装机的SX 需不需要拔除IO模块与接收机的连线? GPS  ?
2这样校正电调行程?有视频最好一看就懂
3罗盘和遥控器重新校正时所说的解除油门锁是什么意思?怎样操作???????4最好有视频这样一看就懂

网友:
没有xa技术員答呀?

网友:
升级不需要拔掉GPS和IO的。

网友A:
为什么  我无法升级到1.07呢?完全参照 视频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我无法升级到1.07呢?完全参照 视频指导啊

把下载的固件,放在SuperX U盘的跟目录下。重新上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