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7130的电调为什么会中途掉电

楼主(2013-07-25):
我的X7刚刚装好,飞了20个起落,简单的3D动作,最近拿出来飞就出现了问题,起飞后,切3D2分钟后,就没有动力了,2秒钟又可以了,有高手可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别用了,本地模友X7 130A电调已经烧毁,飞机惨不忍睹

网友B:
是转动阻力过大,我去年曾经遇到这种情况,中山比赛决赛也给我来了次下马威,后来用备用机完成的比赛。开始以为是马达或者电调问题,都返厂检查过,天蝎星确认没有问题。当时我还自信满满自己的飞机机械部分不会有问题,一次保养飞机,突然发现尾传动伞齿转动不顺滑,仔细找,才发现是尾后伞齿会有一定的串动,导致它与尾轴上的伞齿咬合不顺,于是把它顶到头,点一点点502在伞齿与轴承的结合部,这样它就不会串动,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C:
真的有点怕怕

网友D:
亲眼看到蝎子130变灰的照片,垃圾电调。。。我不会使用的。。。。

网友E:
我7月28日下午烧了蝎子130A电调,只是悬停摆了几下尾巴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