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 肉眼看不歪 水平珠 也不歪、但是电机输出就是不 ...
电机座 肉眼看不歪 水平珠 也不歪、但是电机输出就是不平均 、全新动力套、谁有办法、

楼主(2013-07-25):
提示:

网友A:
或者可能是感度太高了。。往下调点试试。。

网友B:
这声音很正常啊。电直的电机生意还要响。

网友C:
桨配平,然后称重,把最重那支打磨到平均水平

网友D:
2条臂的动力(电机电调)交换 看看

网友E:
小的输出差异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重心对吗????你确定重心是百份百对?????????

网友G:
电机座肉眼看和水平泡不一定靠谱,有螺距尺的话可以重新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