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3-07-25):
麻烦各位前辈个问题。就是我的电池在地面上带桨测试(满电),三分之二油门的情况下,也就4分钟,然后电机就不转了,电池拿下来放在平衡充上显示还有9.3伏电压。不知道这种情况对吗?要是这样的话,机机在天上飞也就能飞3-4分钟啊!(电机是XXD2217  1250的 ,桨是1155的 , 好赢的60A电调,ACE11.V2200毫安的电池)求解。谢谢了。

网友:
一是你的电调保护,二是你的电池已经过放了,很危险的。建议出玩者插BB报警器电压设置在3.6V就安全了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在地面稳定油门测试,有没有测试过电流是多少,三分之二油门电流应该在10A左右了。2200毫安20C的电池以10A放电最多也就四五分钟,另外在空中飞行时因为油门的变化,平均电流会小于你在地面测试的电流,所以空中飞行时间应该会大于你的测试时间。还是装个报警的电显,比较稳妥!

网友B:
下来后9.3V,平均每节3.1V,绝对过放了!这时电调不保护就更危险了……用BB响设置3.6,下来都能在3.7V以上,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虽然你没有介绍是什么飞机,看介绍配置肯定是固定翼,固定翼普通飞行平均油门不会到三分之二的,应该是二分之一。所以时间实飞会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后9.3V,平均每节3.1V,绝对过放了!这时电调不保护就更危险了……用BB响设置3.6,下来都能在3.7V以上, ...

明白了。回头我去买个报警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在地面稳定油门测试,有没有测试过电流是多少,三分之二油门电流应该在10A左右了。2200毫安 ...

明白了。回头我去买个报警器。谢谢了

网友:
好好看看帖子吧,多得很。你已经把电池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