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终于被我整好了

楼主(2013-07-25):
250dfc终于被我整好了,不过又发现了新问题:电调接3GX开定速时,出现金鱼尾,感度要开到25才有改善。取消电调定速,感度就能开到50,爽飞咯。

楼主:
晚上来放图片。明天拍视屏。等下把电调接接受机试下定速

网友:
等明天放图片放视屏。

楼主:
不是新版的电调就退回去,不要去试了

楼主:
跟450比起来,十字盘和尾控部分的虚伪都很大。另外飞机有点重,3D转速要高点。不然尾巴会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450比起来,十字盘和尾控部分的虚伪都很大。另外飞机有点重,3D转速要高点。不然尾巴会跑

哇!不是吧……还以为只是我那250SE有副翼虚位大啊

网友A:
我的那架250SE尾巴虚位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木有炸鸡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450比起来,十字盘和尾控部分的虚伪都很大。另外飞机有点重,3D转速要高点。不然尾巴会跑

  这250 定速金鱼尾, 要是开3D 不还是一样?  虚位大,振动大,也跑尾巴啊。。。

网友:
250機體小容易因為定速,馬達快速的補減速,造成尾舵左右跑
取消定速,使用遙控器上的油門曲線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网友B:
250 很漂亮 精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新版的电调就退回去,不要去试了

你买回来直接蓝色的电调?我刚买的是原色的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架250SE尾巴虚位不是一般的大。。。

我对250的虚伪已经麻木了...准备玩450去了

网友(2013-08-24):
引用 网友C:
我对250的虚伪已经麻木了...准备玩450去了

确实,我现在用MCPX和450练,250已经陈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 很漂亮 精致啊`~

鸭子的250pro跟dfc都是尾舵机装在陀螺片上的 不是在尾管上..当时把我毒了个半死..
最后琢磨出来了 只要买了鸭子的下侧板跟机身零件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