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标准舵机接在天地飞7接收机同一通道上可以吗

楼主(2013-07-25):
我入了Yak54 1.85m翼展的机机,用DLE30cc汽油机,两个JR ES579标准
舵机
做副翼舵机,请问这两个舵机可以用Y线接到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吗?控和接收是天地飞7. 如果接到同一个通道上会不会造成该通道电流过大?请知道的魔友赐教。谢谢。

网友A:
副翼是可以用Y线连接接到副翼通道的,没事,不过我自己从来不用Y线,调整不舒服

网友B:
用天七飞汽油机行吗?

网友A:
天7可以飞油机,不过既然都上油机了,建议上J或者F的控吧,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