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NAZA 3.14固件 很给力!-【Air Lab.】

楼主(2013-07-25):
新固件貌似取消了飞控预热程序,GPS搜星特别快!只用10几秒钟就完成,缓加速,起飞比以前柔和了,下降也不像之前那种晃动,感觉挺不错,不知道你小白升级后是不是这个感受。

更正一下,飞控预热程序还是有,只是时间缩短到1分半钟左右,偶尔会出现预热程序快速通过的情况,很爽

网友:
没有精灵的进来看看。
我的V2没有感觉到变化。

网友:
新固件改變了~如下請參考
优化对Zenmuse H3-2D云台的兼容性。
增加X1通道的校准(X1用于控制普通云台或者H3-2D云台俯仰)。
默认机型由I4改为X4。
调参软件:
增加X1通道的校准(X1用于控制普通云台或者H3-2D云台俯仰)。

网友A:
升级好久了,是不用傻站着等起飞了,哈哈哈哈,很快就狂闪绿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好久了,是不用傻站着等起飞了,哈哈哈哈,很快就狂闪绿灯了.......

有同感!

网友B:
这么说的是想升一下啊。。。不过 3.12飞着没问题又不舍得弄,哈哈。

网友:
懒得升,3.12飞的还不错!!!没有本质提升就不升了

网友:
这不科学。除非dji发现问题的确不在预热上面而是真的飞控逻辑设计错误,变相说明飞控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
我说怎么等了那么久都没有预热信号

网友C:
我的预热还是需要地,只是比以前快了,搜星时快时慢,应该和固件没关系,还是和时间段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的是想升一下啊。。。不过 3.12飞着没问题又不舍得弄,哈哈。

只要飞着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预热还是需要地,只是比以前快了,搜星时快时慢,应该和固件没关系,还是和时间段有关系。

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预热时间缩短总是好事,以前傻等个2,3分钟算正常的。

网友:
预热惯了,突然时间短了,还有点不适应。

网友:
3.14?圆周率来了啊?我还是3.12

网友:
至少等37秒。最多等到1分钟。不过基本上都是三四十秒而已。

网友:
可能是夏天了,不用预就够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