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给scp改了无刷就问题重重,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7-25):
   上铜齿的时候电机外转子内壁的磁片掉了一个,在群友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上电后按启动步骤操作,飞机起飞不到10秒掉下,重新上电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论怎么给油门电机总是顺逆时针小幅度旋转,不知道是何原因。对了,现在上电也没有听到电调有滴滴的响声,唯一飞起的那次也不记得电调是否有声音了,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出了问题呢?怎么解决啊!刚才换的无刷一电还没飞呢,跪求高手解答,电机是黑金M5,原厂的电调

网友A:
动手差还是叫卖家帮您装吧,电调没有自检声看看插头弄好没有。还有原厂的对频后要迅速动下油门,后面就可以自由控制。
控的设置页要改,油门、螺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差还是叫卖家帮您装吧,电调没有自检声看看插头弄好没有。还有原厂的对频后要迅速动下油门,后面就可以 ...

插头没插错,对好频一直在动油门,螺距,油门啥的不知道参数啊

网友:
之前朋友买的是已经焊好的原厂无刷和电调,结果装上也是你这种情况。
可能是电机三相有一相没电吧,后来帮他重新焊接的时候发现电调上面焊的插头有一个脚虚焊。

网友:
十有八九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