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启动?

楼主(2013-07-25):
原来的飞腾电调,换成好赢铂金电调,上电后,姿态模式下解锁没反应,解锁的同时,姿态模式的黄灯会变成绿灯急闪四下。每次解锁都会这样,但电机也不启动。。。。现在换回原来的电调也不行了,还是不解锁,电机不启动。。。。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
你好,请详细说下你通道后 姿态模式 下的闪灯是怎么闪的?

网友:
电调校准油门行程没有?

网友:
没调参吗?

楼主:
我是v2飞控,650机架,futaba八通,朗宇4108,好赢飞腾40a,原来一切正常。昨天买了好赢铂金30安电调,换上后上电,leb灯闪烁正常,飞控自检也正常,但在姿态模式下,掰杆解锁,发现leb会出现绿灯快闪四下后,变成姿态模式的黄灯慢闪,以前好像没有这种现象。但电机不启动(智能模式启动)。每次掰杆都会这样,电机也没什么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换回原来用的40安电调也不行了,出现一样的状态了。。。晕。。

楼主:
遥控器在调参软件上校准过,各种设置都正常(在调参软件里显示)。。

网友A:
换电调要先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进角设置, 最好先试验一下是否有堵转.

网友B:
NAZA的绿灯快闪四下不是记录Home位置么。
难道楼主是每次掰杆都会绿灯快闪四次?

网友C:
麻烦将你的QQ PM 给我

网友:
3.14在悟空軟件𥚃新增每一個電機可調試
行程和啟動的正常否 可立刻清楚知道
NAZA的我還沒拿回來 新的軟件設置 就不得而知

网友:
我也试过
可能是自检时不太在水平(不用100%的水平)
自检时也不可动机身

或试试在电脑上调整飞控中位一次(盡量水平)

“另外”
在地上有金属的钢根影响磁场也是不能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要先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进角设置, 最好先试验一下是否有堵转.

该设置的都设置了,该校准的都校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绿灯快闪四下不是记录Home位置么。
难道楼主是每次掰杆都会绿灯快闪四次?

是每次掰杆解锁,都会出现绿灯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将你的QQ PM 给我

我的qq:1399033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qq:13990339

你好,你的QQ是拒绝被加的。

网友:
进行一次基础校准,再试一下。

楼主:
谢谢!已经好了。原因是futaba遥控器设置上的问题。又重新刷了次控,高级校准了下,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