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

楼主(2013-07-25):
求单片机I/O口同步进
电机
驱动器的接口方法,或电路图。

网友A:
单片机IO驱动集电极开路三极管。

网友B:
哪个口都可以吧P00-P07

网友C:
应该是哪个口都行 关键是看程序

网友D:
头大了理发要加钱的。

楼主:
各位朋友,图在电子网站上找到啦。问题在调研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