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PRO的动力升级套件啥时候上市啊!!!

楼主(2013-07-25):
问下亚托600PRO的动力改装套件啥时候出货啊,600E电机座改装失败,马达又跟别人换了700MX了,罢工了啊!!!

欲哭无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一个电机座,舵机加了一个垫片,增大倾斜角,避免与700MX蹭到,然后加大了前面两个舵机的球头长度,保证 ...

求代加工电机座,啊啊啊,楼上好人

网友A:
加工一个电机座,舵机加了一个垫片,增大倾斜角,避免与700MX蹭到,然后加大了前面两个舵机的球头长度,保证连杆还是基本垂直 ,沿用原来的13T齿,不过试过12T齿,扭力要强于13T,不过齿间隙过大,放弃了,试飞效果很满意

网友:
  你  就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吧!

网友:
看样子是期望

楼主:
兄台,那个价格可以买3个750MX了,还是算了吧,期待大亚拓。

网友:
改600动力的话有蝎子出了款600专用的电机,有点暴哦,不用改什么,原装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