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的变频器控制柜,先借图。后续开始制作,期待后文。

楼主(2013-07-25):
我准备开始做一个漂亮的 普通车床的变频器配电柜。希望大家能喜欢。后续准备开始制作。

普车控制柜。

普车控制柜。

楼主:
我应该做的要比这个要更有规范,更能提高车床的性能,期待后续制作。

楼主:
材料:控制柜,转速表,能耗电阻,电位器,远程控制手柄,变频器施耐德-1.5KW,电源指示灯,排线端子。

楼主:
优点:提速快,电机制动性能高,视觉性好。

网友A:
想问下用变频器配普车,你是变频器面板控制正/反/停,还是普车上的开关控制正/反/停?
如果是变频器面板控制正/反/停,你这个带刹车电阻,挺倒是快了,启动呢?
我的变频器从0-50HZ要半分种,车螺纹正/反转那不慢死,慢不说,还会打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用变频器配普车,你是变频器面板控制正/反/停,还是普车上的开关控制正/反/停?
如果是变频器面板控制正 ...

你好,我是外部手柄控制正反停的,速度快慢,我会用转速表体现 。 至于你说的是0-50HZ 启动的速度比较慢那就要看这个机器的性能,性能可以的话,在2秒之内就能到那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

Thanks。不会让你失望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