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好还是载重好?V2814动平衡怎么样?万般纠结

楼主(2013-07-25):
高手请发言,万般纠结

楼主:
不回我就自己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续航不一定要好的电机,,,只要做轻量化就能实现,,但是载重的话,,就要好的电机,大级别的电机了,,不然的话,时间和稳定性都会大幅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不一定要好的电机,,,只要做轻量化就能实现,,但是载重的话,,就要好的电机,大级别的电机了,,不 ...

朗宇V2814和恒力4822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朗宇V2814和恒力4822哪个好?

品牌的话,,个人喜欢朗宇的,,,但这两个电机相比,,我还是喜欢恒力的,不过两个我都没用过,,只是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的话,,个人喜欢朗宇的,,,但这两个电机相比,,我还是喜欢恒力的,不过两个我都没用过,,只是个 ...

那再加上朗宇X4108S你喜欢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再加上朗宇X4108S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朗宇,官方的数据也是朗宇的好,,但有没有虚标就不知道了,,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朗宇,官方的数据也是朗宇的好,,但有没有虚标就不知道了,,但没用过,,

那朗宇V2814和X4108S你选后者?

网友B:
当然,,,有人用4108四旋翼飞了一个多小时的留空时间,,,一般来说,盘式电机肯定比桶式效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人用4108四旋翼飞了一个多小时的留空时间,,,一般来说,盘式电机肯定比桶式效率高点,,

楼主:
顶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狂顶顶顶!!!!!!!!!!!!!!!!!!!!!!!!字数够吗?不够吧?够了

网友C:
这两款电机在4S电下,'其实效率差不多的,实际飞行中留空时间几乎没差别,给你我的配置 ,ATG700双管6旋翼机架。朗宇2814 700kv APC1238桨 飞腾30A电调 naza lite飞控  穷人osd,罗美图传,格式4s 5200mah电池 无刷云台 nex-5n 包含电池起飞重量3500克,航线12分钟,4s10000电20分钟,4822在这个配置上只比2814多留空不到,1分钟,但电机响应速度上2814完胜4822,4822感觉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电机在4S电下,'其实效率差不多的,实际飞行中留空时间几乎没差别,给你我的配置 ,ATG700双管6旋翼机 ...

请你比比朗宇X4108S呢

网友C:
朗宇X4108S没用过,没法评论,但本人不看好4108s,不大不小是鸡肋,轴承还是小轴承不耐用,如果想重负载大电机,应该直接上x4112级以上的低kv电机,就直接上6S电,15寸以上的桨,才不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X4108S没用过,没法评论,但本人不看好4108s,不大不小是鸡肋,轴承还是小轴承不耐用,如果想重负载大电 ...

我不同意,不能说大了好小了坏,小了好大了坏,不大不小不就是正合适吗?呵呵。180元的X4108S电机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