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哪个好用呢?

楼主(2013-07-25):
请教大家,一下三种尾桨哪个好用呢?我一直用的是黑色比较长的那款,但就是因为长度太长,落地时很容易扫到桨尖,不知大家倾向于哪个呢?

这个看起来比较短,不知道锁尾效果会不会受影响。

这个碳桨最贵,目前没有用过

一直用的这款,但降落时稍不注意容易扫到桨尖,已经换了三副了。

网友:
碳纤的好,重量轻震动好调。
尾垂末端固定一个海绵球就很难扫到尾桨了

楼主:
图片中第一个塑料桨短些,还比较便宜,性能如何呢

网友:
我是现在基本都是用 碳的。     美中不足的是 碳纤的扫下就完,   塑料的 扫了 还能继续用,

网友:
我用第一种多些,用得很好。其它2种也用过,飞行没感觉有差别。碳的炸就废,没错,后来我不用了,就买过一次。

网友:
楼上的海绵球是个馊主意,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塑料桨,但不是同一种机型的,第一个塑料桨俗称刀桨,适用于亚托450se、sport  短一点第三个塑料桨适用于450pro机型,楼主若是都有这几种机型 可以放在一起看 pro的尾管比se要高一点 所以尾桨稍微长一点,但现实中很少有人纠结这个,一般都是手边有啥样的就用啥样的, 还有你的第二个碳桨其实对应第一个塑料桨   还有一种碳桨你没有截图 桨型和你的第三种塑料桨是一样的。但是用起来个人感觉区别不大  可能技术有限吧  呵呵
关于海绵球,个人认为是个馊主意,会引起共振,或者增加尾巴的震动的,

网友A:
下面的哪种。。。。
在尾撑下面加了个球球(貌似很多人都加),很少会打到尾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哪种。。。。
在尾撑下面加了个球球(貌似很多人都加),很少会打到尾桨。。。

第一,球球要加工而且震动大的机身,这个球球会放大震动,然后尾桨扫球...然后球球一半没了 很多人碰到过

网友:
碳的 十几二十块钱的我不会用,太暴力会断的. 如果要用必须要用品质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球球要加工而且震动大的机身,这个球球会放大震动,然后尾桨扫球...然后球球一半没了 很多人碰 ...

一直在用,没有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海绵球被我切开一半再装上去的。。。

网友:
用哪种都一样

网友:
那塑料桨好些,尤其是一些原厂的塑料桨,我的42350用碳纤桨,震动的厉害,换回GAUI的塑料桨就正常了。
那个450的碳桨是OK的

网友:
尾浆扫过地如果震动大就不能用了

网友:
      海绵球会放大震动?那可能是改变了尾垂上的共振点吧。我一般是把尾巴震动控制到:上尾桨和没上尾桨基本上感觉不出差别来才算OK。
所以上了海绵球也没发现震动被放大过。
    海绵球尾桨被扫?那是尾垂摆幅过大引起的吧,尾巴震动如果大到这个程度就别飞了专心排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