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找个3D机用的陀螺仪或飞控

楼主(2013-07-25):
小弟是3D新手,在室内练习吊机,想装个3轴
陀螺仪
或飞控。请各位大哥推荐个飞控什么的,谢谢啦。

楼主:
小姨子便宜点,想下手。

网友A:
可以 用Arkbird,tiny版飞控,1:陀螺增稳模式 2:平衡仪模式 3:一键吊机模式

网友B:
A3 PRO便宜点

网友C(2013-10-21):
楼主,螺旋桨的3d机的陀螺仪根本不存在。飞f3p还要陀螺仪??。。强烈建议楼主找个老鸟带你,一周内可以掉机。陀螺仪这种投机取巧的还是算了吧,另外陀螺仪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木完美,需要有经验的老鸟给你调试舵量、感度等等等等。。。

网友D:
严重同意8楼意见,3D要的就是苦练后成功的过程和喜悦,所以劝你还是不要***,全用自已的手、眼、脑,才能练会真功夫

网友D:
字没出来,***是外 挂

网友E:
你的手就是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