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如何调试无副翼450机

楼主(2013-07-25):
看过很多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的帖子,但多数都是有前提条件才能调好的,比如说:电子设备调试正常,各通道连接正确,方向正确。熟悉
遥控器
各项菜单,明白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我现在的飞机是电子设备调试正常,各通道连接正确,方向正确。
但我不是很熟悉遥控器各项菜单,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特别是炸机后总说要大桨平,
舵机
臂平,新手螺距要调整到-2度,可具体到底该怎么调呢?
听说是先调3D模式,在调普通模式,调3D模式是不是要把3D开关打开,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摇杆在中间也就是50%的位置?这时候的大桨螺距是多少?

楼主:
我炸机后是直接调普通模式,在打开熄火开关后,油门摇杆在最低点调整大桨螺距为-2度

网友A:
但我不是很熟悉遥控器各项菜单,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用中文的
特别是炸机后总说要大桨平,舵机臂平,新手螺距要调整到-2度,可具体到底该怎么调呢? 炸鸡后一般就烂了 悬停0油门-2 舵机臂不正 拔下来摆正装上
听说是先调3D模式,在调普通模式,调3D模式是不是要把3D开关打开,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摇杆在中间也就是50%的位置?这时候的大桨螺距是多少? 对 恩最好拔了电机线 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