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请多关照,话说充电器是怎么分类的啊?

楼主(2013-07-25):
在论坛上也潜水快一个星期了,有一样东西还没搞懂,就是充电器,先说重点吧~~~
充电器有没有什么具体型号来区分啊,我到现早都没搞明白怎么选充电器……好混乱啊,比方说控,根据通道数,基本就可以了,电调,根据最大电流看看就差不多,电机的话,大小,KV值来选就OK,桨的话也是大小尺寸来选的,电池的话就是容量电压,大小重量合适就好,但是这个该死的充电器怎么选啊,在电池充电器版块里大家都是说什么B6啊,A6啊,168啊,PL8啊什么的,这都啥意思啊……我在国外,这些充电机听都没听过,只有hobbyking啊,turnigy啊,imax啊这些牌子的充电器,怎么选啊……

网友:
其实不懂的东西直接淘宝收就明白了!

楼主:
我在国外,即使在淘宝上搞明白了,也买不到,这才是最大的郁闷

网友:
什么B6啊,A6啊,168啊,PL8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一些品牌下的某些型号而已,选择平衡冲只要能满足自己电池的种类和电芯串数(6S,8S等)即可,需要快速充电的就的选那些大功率(最大充电电流)的型号。高档的不单功率和精度高,还有测量电池内阻和大电流放电功能等,价格相差极大,还是按照自己的预算去选吧,imax品牌也有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航模用的基本都是平衡充,简单来看两大类,一类是既要用平衡头也要用红黑线的,另一类则只需要接平衡头。前者可以有大电流充电,后者限于平衡头的线太细,一般不可能超过10A的充电电流。
剩下的嘛,就是按功率了和支持的最大电流来看了,参数可自行淘宝。

网友:
大容量或者高品质电池,或者现场快速充电要求等,选大功率充电器,一般是串冲加平衡

网友:
有大侠详细介绍更好了.

网友:
b6充电器就是imax品牌里的,新手建议最低上个B6,有经济条件的可以上PL8

网友(2014-01-26):
充电器 我知道几款

最基本的是B6  100多块有正品买
然后是 A6    300多+电源
我现在用的是X612S  500块+电源
有钱可以直接入PL8  1000多块~~~~

网友:
楼主你还没说打算飞什么机型,用多大的电池呢,这样大家也好给你参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