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调与电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我是新手,想问下电机与320A电调怎么连接?是不是要用特殊的连接头?还有电调上的几根线除了连接电池电机还要连接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路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拍个照上来吧,参图好比划,一般有两根线接电池 有刷电调两根输出 无刷电调三根输出 一条接接收机 一条开关

网友B:
你做的是俾斯曼吧。电机电流不大的。最好有图

网友:
顶一下,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俾斯曼吧。电机电流不大的。最好有图

采用三个180电机并连合用一个320A电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上来吧,参图好比划,一般有两根线接电池 有刷电调两根输出 无刷电调三根输出 一条接接收机 一条开关 ...

电机上那两条线要怎么和电调左上的两条线连接?是不是要用特殊的接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上那两条线要怎么和电调左上的两条线连接?是不是要用特殊的接头?

有这样的插头买  在网上找找 目测应该是大号香蕉插或者中号香蕉插 其实把插头剪了焊线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插头买  在网上找找 目测应该是大号香蕉插或者中号香蕉插 其实把插头剪了焊线也可以啊

顺便问下,用辉盛 SG90 9g舵机来带动舵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用辉盛 SG90 9g舵机来带动舵可不可以?

没问题

网友:
用对3.5mm香蕉插焊一下,热缩套管包好就行了

网友:
拿过来我帮你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