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被黑了啊?

楼主(2013-07-25):
  各位前辈,我昨天让广告公司给我喷绘的F16,这个尺寸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
这未免也太小了吧

网友:
翼展应该在60CM以上

网友:
图尺寸不对的,

网友:
喷绘又不贵

网友A:
小子,以翅展为标准,比如翅展我要90CM,那就叫老板按比例放大,你首先把图纸放到手机里内存卡里,或是放到U盆里,然后拿去广告点,你就说,老板,我要写真一份图纸,虽然喷绘便宜,但也便宜不到哪去,建议你写真,把你的图纸拿出来插到他的电脑上,让他打开,告诉你,翅膀长度要90CM,就是翅展的意思,懂么,告诉他,按比例放大,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这么简单,等到后天叫你去拿图纸时,你拿尺子量一下,是否是你要的尺寸,不四的话叫他重做,哥我打字真累

网友:
三楼说对了,,60以上就可以了,,我这个喷绘已经做过6个以上了,,很好飞,,不过转弯时候会有点掉速,我是飞翼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子,以翅展为标准,比如翅展我要90CM,那就叫老板按比例放大,你首先把图纸放到手机里内存卡里,或是放到U盆里 ...

我们一般都叫“翼展” 翅展是啥? 可以烧烤?

网友:
新手qq学习群:19515832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我是把图纸装到内存里面,拿去给喷绘的,当时我给他看了,我还说了按照上面的比例喷,可是今天去拿我老婆带回来的,回来打开一看就这样了,看样子是被人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子,以翅展为标准,比如翅展我要90CM,那就叫老板按比例放大,你首先把图纸放到手机里内存卡里,或是放到U盆里 ...

好建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子,以翅展为标准,比如翅展我要90CM,那就叫老板按比例放大,你首先把图纸放到手机里内存卡里,或是放到U盆里 ...

打字累的原因是打了太多没用的字,有点啰嗦,呵呵

网友:
你这个给你喷坏了吧,我看歪了呢

网友:
做个小的当静态嘛

网友:
没有参照物 看不出你的大小!

网友:
看着怪怪的

网友:
好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