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 3GX 3.0设定疑问

楼主(2013-07-25):
1.2升级到3.0后开机正常开始无副翼基本设定遥控器清零  油门和螺距曲线回到初始斜线位置,开控飞机接电油门推到中间 50%,舵臂平十字盘平大桨零度   ,设定大桨正负12度 设定副翼循环螺距8度,进入升降舵行程设定,保持主旋翼0度不动,向上推升降舵到头摇杆回中,进入升降舵陀螺设定,进入副翼行程设定,和升降舵类同不用重复了  ,进入副翼陀螺设定,设置成功。进入尾舵陀螺设定这个不用说了,都正常,下一步设定3GX油5门校正设定按住SET键接电待LED等全亮后放开SET键油门摇杆推到头LED等闪烁自检设置成功。关飞机电,在从新接电检查油门摇杆推到中间50%,0度正负螺距还是12度不变在把摇杆放回50%测试副翼循环螺距发现变成13度的循环螺距了。不解有亚拓认识帮忙分系下  这样是否正确。飞机自检一切正常  以前1.2版本也没有出现过此事呀,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在陀螺仪工作模式下,所有品牌都是这样的,不必紧张。当你打舵的时候,飞机假设倾斜8度,但是你的飞机不是在天上,机体不能动。机体并没有倾斜8度,陀螺仪就拼命干活,使劲修正,努力让你的机体达到倾斜8度状态。只要机体不到8度的倾斜,陀螺仪就玩命得工作。。。。。这样反复。。。最后陀螺仪累了,停留在你说的状态上。这样解释能明白不?

楼主:
明白了  但是为啥3.0做自选还是象喝多酒一样  有谁能设明白呀 告诉下   不是说升级了就好了 怎么升级了还是这个样子